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高壓電容規格

楼主(2013-02-16):
各位大大新年快樂~
前幾天朋友給了一台14吋的小螢幕,故障原因是沒背光但畫面;所以小弟把螢幕拆開量測,高壓板上有12V且ON/OFF也有5V,所以電源和AD板應該沒問題,那問題應為高壓板或燈管問題,由於沒有多的燈管所以也沒有辦法測試是否燈管故障,因此只好先查高壓板,在量後發現高壓電容184J直接短路,所以想去買此電容回來換換看,但是我不知道此電容的耐壓得用多少的才可以(250V,400V,630V),望請各位大大不吝告知,謝謝

网友A:
用耐壓250V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耐壓250V就ok

好的,感謝您的回覆n_109|

网友:
這是ROYER電路,電容是跨接在變壓器繞組,所以會有低阻抗現象

另外此高壓板比較常壞的是上面兩顆鋁殼小電容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我有把電容拆下量,那二顆鋁殼電容我也會更換試試看,謝謝您的建議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