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下載] ViewSonic VE710B/S 電路圖 分享

楼主(2013-02-16):
因為手上正好有一台VE710S的PI板為了Q201、Q202問題所苦 爬文後~
有人提出使用 STS3402 可替代 但沒人說是否成功
還有人用改的 這一定可行 不用說
所以 為了怕弄錯 花了一段時間上網找了電路圖 分享在此給有須要的人下載

在沒看過電路圖的情況下 目前看了一下 覺得STS3402可行的 隨檔附上
歡迎看得懂的人可以確認是否可行 不然等我買了元件換上去 可是會哭

因此檔完整包含 機殼、AD、PI 完整介紹 共2.7MB 超過能上傳的2M 所以只好取一部份圖檔放上

VE710B/S

VE710B/S

132.55 KB, 下載次數: 174

STS3402 N-CH SOT-23

网友A:
因圖中每個MOS管需推動2隻燈管(約6W x 2=12W),並考慮其為PWM工作模式,故至少選用瓦數為4A以上,理想為6A以上.(圖中IC202為BIT3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圖中每個MOS管需推動2隻燈管(約6W x 2=12W),並考慮其為PWM工作模式,故至少選用瓦數為4A以上,理想為6A以上 ...

編號為 BI3101A
目前手上有塊顯卡 上面有顆A7W 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編號為 BI3101A
目前手上有塊顯卡 上面有顆A7W 不知是否可用

A7W可能為BAV99雙向 保護用二極體(並非MOS管),或請參考下列SMD CODE查表法.http://www.s-manuals.com/smd/a7

楼主:
引用 网友A:
A7W可能為BAV99雙向 保護用二極體(並非MOS管),或請參考下列SMD CODE查表法.http://www.s-manuals.com/smd ...

嗯嗯 其實我也看的不是很懂 因為爬文有人說A6VXX是 DTC144ECA 但又有人說 STS3402 可代用 後來我又去電子材料行找到AO3402
去下載了PDF回來看 感覺電路不一樣
不好意思 對電子元件不是很熟 只是高中學過基礎電子學 都忘光了

三種比較

三種比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其實我也看的不是很懂 因為爬文有人說A6VXX是 DTC144ECA 但又有人說 STS3402 可代用 後來我又去電子 ...

AO0342(N-MOS)看OK,建議使用.另DTC144為狀態電晶體(小電流),一般用於信號開啟用途,因其電流過小,並不適用於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0342(N-MOS)看OK,建議使用.另DTC144為狀態電晶體(小電流),一般用於信號開啟用途,因其電流過小,並不適用 ...

嗯嗯 那 AO3402 跟 STS3402 都可行就對了
確定的話 還要上網去買來焊看看 才知道結果
可否有推薦比4A更好的? 可以在奇摩或露天買的到的~

网友B:
我的賣場有AO3400,比AO3402更強壯.
AO3400-N-CH,AO3401-P-CH,這兩種MOS FET
可以適用大多數的T-CON板,A/D板的維修,
A6跟Q300使用AO3400已經非常夠用了.
(內行人都知道這兩顆是什麼意思)
一些A/D板控制屏電壓供應開關可以使用
AO3401用在A/D板控制屏電壓供應開關
也已經非常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賣場有AO3400,比AO3402更強壯.
AO3400-N-CH,AO3401-P-CH,這兩種MOS FET
可以適用大多數的T-CON板,A/D板 ...

謝謝您的解說 請問賣場網址? 另外歐姆越高 是不是表示越容易熱?
隨圖附上比較表 看看應該只有3400跟3402才適合 3401為P-CH 應該不適合

AO3400-AO3402比較表

AO3400-AO3402比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