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國際牌高阻計維修

楼主(2013-02-16):
國際牌高阻計,今年從老爸手上拿了來玩,這台年紀也不小,但看到外觀還是水水的,日本塑膠還真不賴,拿到手上時一看,怪怪沒開機時表頭已經動作,定在約30MΩ左右.搖一搖開關又正常,一會又不正常。

正面照

背面照

我眼睛有沒看錯56.5.8  長谷川,我都還沒出生勒,會不會是日本的年呢?

拆開後發現電池正極被鎖在螺孔下方鎖到破皮,會不會是以前我手賤拆開後沒鎖好??

拆下板子本想說開關卡卡拆了就換新,卻在台南好幾家電子零件遍尋不著這3段16pin的開關,其中一腳已斷,但卻是空pin,
作罷焊回後裝機測試

拿了0.47MΩ,表頭指針也未到0.5MΩ,在開關上搖一搖也未出現指針亂跑的情形,應該是完修了吧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高阻計可以幹嘛呀n_064|
應該不是只能量電阻的吧沒著麼單純對吧n_060|

网友B:
有可能是開關的off與battery check間存在漏電阻,造成指針在未開機時,有部分電壓漏電至battery check接點,建議以接點清潔劑先行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高阻計可以幹嘛呀
應該不是只能量電阻的吧沒著麼單純對吧 ...

高阻計除了可測試高阻抗電阻外(如作為極高阻抗匹配用電阻),主要還可用來測試產品或元器件的絕緣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開關的off與battery check間存在漏電阻,造成指針在未開機時,有部分電壓漏電至battery check接點,建 ...

ciko.ciko大謝謝您的解說喔敢恩~~
我拆開後就在裡面噴了一堆接點清潔劑,又在鋼珠上點了矽油,但關到off會卡得比較緊,等有拆到雙排16pin推動開關再來換了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高阻計可以幹嘛呀
應該不是只能量電阻的吧沒著麼單純對吧 ...

專炸元件大您好,這要拿來量電阻,可能要用猜的了n_136|
主要是要測量設備絕緣

楼主:
emc88888 大謝謝您,小弟不懂日本年,您這樣一說那就是民國70年,哈哈都讀小五了

网友A:
設備絕緣n_119|
這名詞聽起來就像是玩高壓電的人才碰的到:on_08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設備絕緣
這名詞聽起來就像是玩高壓電的人才碰的到 ...

高壓絕緣阻抗計
顧名思義,它是以高壓來測量設備的絕緣阻抗
最常見的是用在馬達線圈對外殼的絕緣等級&異常判斷
因為絕緣電阻甚高,因此必須以高壓的方式才能判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壓絕緣阻抗計
顧名思義,它是以高壓來測量設備的絕緣阻抗
最常見的是用在馬達線圈對外殼的絕緣等級&異常 ...

原來如此
那麼也就是說它可以用來測量線圈繞組的絕緣等級
不論是馬達.或是變壓器的線圈還是其他我不知道的
只要是對絕緣有要求設備的都可以用利用高阻計測量

网友D:
那它是利用DC電壓升壓成量測所需的高壓~
透過探棒輸出高壓~量測阻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它是利用DC電壓升壓成量測所需的高壓~
透過探棒輸出高壓~量測阻抗嗎?

jerrykan大,是的喔~~這台也沒很高,500v,主要是一般pcv導線耐壓為6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它是利用DC電壓升壓成量測所需的高壓~
透過探棒輸出高壓~量測阻抗嗎?

表頭有寫500V-100M,
瞬間產生500v的電壓,最大量程到100M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