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卡式放音機拆檢

楼主(2013-02-16):
小弟功力差,美腿魔法師修不好,只能回頭練基本功
玩具是孩子快樂童年的回憶,50元包修,孩子有快樂.我也感到高興.....
因為可以換一罐海尼根

規格:6VDC/300mA 還有 AUTO STOP功能
診狀: 有電源指示,操作PLAY無馬達轉動聲音

PLAY SW接點用320砂紙輕微滑為動兩三下,馬達就會轉了
可是兩條皮帶,害了了~

電子材料行一根皮帶35,買兩根70.-,這個老闆都不知道:買一送一
不小心發現:玩具的馬達編號怎麼與DVD SPINDLE紡錘馬達(光碟轉盤)相同

換上新皮帶後卡帶會唱了,聲音變成靠調子~ 反正是練功逐一慢慢解決
皮帶適宜的前提下:多數原因與這根慣速飛重軸心銹蝕有關,
輕微的,滴一絲絲滑油可解決(請勿過量汙染傳動系)
嚴重的:必須從此端拆除C卡環(塑膠片),由背面退出飛重輪盤清潔軸心

潤滑後,聲音有改善,但是播放聲音還不算穩定
接下來準備拆PCA檢查馬達電源電路

6651馬達調速IC很常見。這台SVR 500歐調至到最大,卡帶播放轉速還嫌不足
SVR經串聯330歐限流保護,小弟準備將其降低至220歐,以提升供給馬達之電壓(讓SVR趨近可調值中點)

有些6651是隱藏在馬達內部,缺點是容易熱損

白色膠片是AUTO STOP 觸發源

這樣比較清楚可比對

復原上蓋前,電線記得裝回卡槽

躺著唱,主要是讓潤滑後的機構浸潤,隔日確認系統皆正常後才算完修

网友A:
雖然是玩具,但是大大講解的真仔細
謝謝分享

原來電子材料行也有賣皮帶
小弟家裡的 CD player 之前也是皮帶斷無法退片
後來找橡皮筋替換用到今天
舊的被我丟掉比不出要買多長的了...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是玩具,但是大大講解的真仔細
謝謝分享

進退片皮帶鬆緊差不多就可,影響進退盤快慢而以
你套的橡皮筋很勇捏

网友B:
想想我以前
修這東西工具可多了
光專業測試母帶就很多種
說不定找找還有一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我以前
修這東西工具可多了
光專業測試母帶就很多種

max,趕快把工具找齊,又可以重操舊業自餘~
最近收修兩台老SONY,

网友B:
賺錢重要
過幾天又要去大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賺錢重要
過幾天又要去大陸

家花哪有野花香,記得回家的路

网友C:
popcorn大您好!!

    一根皮帶35,買兩根70.-......好像貴了很多........我都買一條10元(都已經感覺很貴了!!!)

    以前常常在換皮帶..自從"錄音帶"被CD片取代以後就很少買了....

   換了以後.也找不到錄音帶可以聽了.......

网友D:
爆米花不賣爆米花,倒賣起七彩巧克力來了 ... 看起來好好吃 ...

网友E:
很詳細的維修講解
修這還有點花時間,但換來小朋友歡笑,還是值得!

网友F:
这种一般的卡式录音机故障大多出在压带橡胶轮、传动皮带这些橡胶制品上。时间一长就会老化 、变形。但是,我有一台九零年代的日原产Panasonic CD、收录放台式组合音响的卡座就没有太多的问题。关键还是制造质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您好!!

    一根皮帶35,買兩根70.-......好像貴了很多........我都買一條10元(都已經感覺很貴了 ...

岡山的電子材料行皮帶一條35,真是貴!
我的庫存常耗尺寸已經嚴重不足
阿SIR是在那裏買的? 我要補貨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爆米花不賣爆米花,倒賣起七彩巧克力來了 ... 看起來好好吃 ...

呵呵! 有錢賺的,不放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詳細的維修講解
修這還有點花時間,但換來小朋友歡笑,還是值得! ...

LIAN安安
玩具卡式比較容易入門
多拆裝幾次很容易上手
目前收件的DVD CD比較偏高
但是還是有懷舊的人或是大量卡帶的收藏者願意花錢修理卡式

网友D:
越看越熟悉,鄉下好像也有一台,以前是妹妹買給女兒玩的,太久沒去玩它了,不知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一般的卡式录音机故障大多出在压带橡胶轮、传动皮带这些橡胶制品上。时间一长就会老化 、变形。但是, ...

九零年代不就高齡20,還真勇
FIX大有沒拆檢過皮帶是:棘齒塑膠帶(罕見)還是橡皮帶
SONY雙卡單馬達,拆換總共五條橡膠皮帶(融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九零年代不就高齡20,還真勇
FIX大有沒拆檢過皮帶是:棘齒塑膠帶(罕見)還是橡皮帶
SONY雙卡單馬 ...

看到這個頭痛 您還完修真棒

心不清 手不巧 工不精 當然修不好
很頭痛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岡山的店子材料行皮帶一條35,真是貴!
我的庫存常耗的尺寸已經嚴重不足
阿SIR是在那裏買的? 我要補貨咧~ ...

我都在台南一家傳統的電子材料行買的....這個老闆算起來也算是我的師傅......

學生時期也曾經在他那兒打工....學得一手配線的好手藝.....匣式錄音機的整機配線......

說到這裡.您買35元.我買10元???......是不是已經有算我特別便宜了呢???....(我還傻傻的嫌貴???)

還是材質上有所差別呢???.....可能要比較過才能知道!!!!...

P大若有需要的話.就通知小弟一聲...先寄幾條樣本給您參考看看合不合用!!!....

网友F:
RE: 卡式放音機拆檢

引用 楼主:
九零年代不就高齡20,還真勇
FIX大有沒拆檢過皮帶是:棘齒塑膠帶(罕見)還是橡皮帶
SONY雙卡單馬 ...

我那台机子的卡座机芯好在没有传动带(传动带太容易坏了),我这是齿轮加摩擦轮传动的。
凡是用到橡胶的地方或多或少存在老化变形的情况。这不,我的这机芯有个问题,其中一个橡胶摩擦轮因老化变形而使机芯只能一个方向运转,不能翻面播放。
这轮子是塑料外缘套一圈橡胶圈的,所幸我找到了很好的替代品——丁基橡胶自粘带。这种可拉伸的材料拉长后有自粘性。取适当宽度、长度的胶带拉伸后缠绕在塑料轮毂外缘即可修复,使用效果绝佳!
后来我的一台激光打印机有一个送纸摩擦轮存在类似状况,同样采用上述方法得以修复。

如果您今后遇到类似事件,可以考虑一下此方法。上个“丁基橡胶自粘带”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這個頭痛 您還完修真棒

心不清 手不巧 工不精 當然修不好

對呀~很會修呀,但是都是亂鬥一通
能不能運作就靠佛祖保佑

飛機飛操系的鋼繩,呵呵!各區域一眼看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在台南一家傳統的電子材料行買的....這個老闆算起來也算是我的師傅......

學生時期也曾經在他那兒打 ...

阿SIR,想當年應該也是修理大戶
請拉看看有無龜裂
不管了!皮帶不夠,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看越熟悉,鄉下好像也有一台,以前是妹妹買給女兒玩的,太久沒去玩它了,不知好壞. ...

我試聽五天天天念佛經,老天有給它保佑,倒貼完修
以玩具來說,這台音效算不錯,沒有磁頭及交流雜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SIR,想當年應該也是修理大戶
請拉看看有無龜裂
不管了!皮帶不夠,收啦~ ...

popcorn大您好!!

      我不是修理大戶啦!!!......只是家族長輩都知道我會一些基本電學(黑白舞)

      都拿一些小家電給我修理......我就"死馬當作活馬醫".........

      修好....算是撿到的.......修不好.....就解體拆零件備用

      皮帶的事情...等您確定後....小弟再幫您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台机子的卡座机芯好在没有传动带(传动带太容易坏了),我这是齿轮加摩擦轮传动的。
凡是用到橡胶的 ...

丁基橡胶自粘带,這很像是台灣俗稱的"電火布"使用在電力線接合處纏繞絕緣,是嗎?
纏膠帶擴大外徑,BUTT JOINT對頭接是能做暫時性修復
但是台灣夏季炎熱,塗膠面會熱融沾黏
平常收集膠圈,修護時會很便利

网友:
RE: 卡式放音機拆檢

引用 楼主:
丁基橡胶自粘带,這很像是台灣俗稱的"電火布"使用在電力線接合處纏繞絕緣,是嗎?
纏膠帶擴大外徑,BUTT J ...

不是您说的那种,那种胶布的确会发粘,我这没您说的情况。
您收集的胶圈可真多!不过,这些个闲置的胶圈时间长了也会老化啊。
感觉最好放点滑石粉〈爽身粉也可吧〉避光、隔氧保存要好些。

楼主:
感謝19樓材料大戶阿SIR供應膠圈皮帶26~80號
這下可以撐好久,感恩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19樓材料大戶阿SIR供應膠圈皮帶26~80號
這下可以撐好久,感恩捏~

賣安奶貢!!!!.....我會拍謝啦!!!!....

君子有成人之美.....小弟只是剛好知道哪裡可以買到便宜貨!!!!.....

希望p大能盡一己之力......多為社區內的長輩....完成夢想!!!!....

哇!!!!....我忘了在膠圈上刻 XXX 佈施.....現在還來的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賣安奶貢!!!!.....我會拍謝啦!!!!....

君子有成人之美.....小弟只是剛好知道哪裡可以買到便宜貨! ...

......膠圈上刻XXX 佈施.....
阿SIR這次不能算是佈施啦!
下回再給您機會,讓你綁彩帶,釣蝦場有彩金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膠圈上刻XXX 佈施.....
阿SIR這次不能算是佈施啦!
下回再給您機會,讓你綁彩帶,釣蝦場有彩金那種~ ...

!!!....您是給我當作蝦米???....

草蝦??....泰國蝦??....至少也要算是........藍色龍蝦!!!.....

綁彩帶......會被糊起來.....滴水....

网友H(2013-04-11):
才想問哪裡買的.原來是岡山.但是也太貴.我們高雄尺寸50以上8元.50以下7元.我一次補貨大概都要花1000元全部尺寸.平均6元一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才想問哪裡買的.原來是岡山.但是也太貴.我們高雄尺寸50以上8元.50以下7元.我一次補貨大概都要花1000元全部 ...

原來是高雄苓安路音響達人,幸會!
你是P大,我也是P大,都是高雄的鄉親
想請教P大皮帶號數都是偶數嗎? 維修上常規號數約在幾號之間,賣皮帶的商家有地址分享嗎~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高雄苓安路音響達人,幸會!
你是P大,我也是P大,都是高雄的鄉親
想請教P大皮帶號數都是偶數嗎? 維 ...

捨米!!!.......尺寸50以上8元.50以下7元.....看來我還是買貴了!!!....

爆米兄.....對不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捨米!!!.......尺寸50以上8元.50以下7元.....看來我還是買貴了!!!....

爆米兄.....對不起啦.. ...

台南總比岡山便宜很多倍,差幾元總比缺號四概叢省時。謝謝您都來不及!
喂~老板,貨款還不來收呀!要欠到何日何月~
阿SIR,我主要想知道高雄也有完整皮帶規格可買的地方呀! 請勿多心啦!QQ~

网友H:
高雄長明街禾樺.鳳山光復路吉興.因為每次我捕貨都將近1000元所以有折扣.禾樺我有會員證再打0.5折.所以便宜很多皮帶號數都是雙號的.修機器什麼號數都會出現所以我從18~124號都會準備10條.只是現在卡帶機越來越少.我也懶得通通備料.缺很多的時候才會一次購足.

网友:
去禾樺買材料量多的話可報我的電話號碼直接給折扣.0910503634.去吉興不熟的客戶會比較貴.自己決定.不要說是我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雄長明街禾樺.鳳山光復路吉興.因為每次我捕貨都將近1000元所以有折扣.禾樺我有會員證再打0.5折.所以便宜 ...

十條~ 真是維修大戶。岡山透天屋多還算鄉下,每個月多少會收修卡式~

网友:
看要那些尺寸.我這幾天會去湖內.幫你帶過去.台南有需要我也可以幫你帶過去.因為我也要去安平老街攝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南總比岡山便宜很多倍,差幾元總比缺號四概叢省時。謝謝您都來不及!
喂~老板,貨款還不來 ...

爆米兄.....我只有一顆心啦(不會有多心)!!!...不要胡思亂想啦......

小弟最近在跑路!!!....沒欠小條的....欠大條的啦!!!!....

网友I:
我有一台Panasonic 老機 也是撥放卡帶無力 皮帶也換過了 也清潔皮帶輪 壓帶輪的軸芯

网友:
買多、熟客打折是正常的啦,因為代表你是大客戶麻~~~

以前我在書店買書買到拿"白金會員卡"ㄝ,由老闆同意店長
直接發給我的,我每年在他們書店消費好幾萬,所以給我那
張白金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Panasonic 老機 也是撥放卡帶無力 皮帶也換過了 也清潔皮帶輪 壓帶輪的軸芯

那應該是壓帶輪硬化.不然就是捲帶機構裂了.拍張照片我幫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Panasonic 老機 也是撥放卡帶無力 皮帶也換過了 也清潔皮帶輪 壓帶輪的軸芯

在下曾遇過一台NEC的手提CD錄放音機
原先錄音機不轉送原廠維修回來後 沒多久又故障
過保後自行拆開看發現在馬達電源前有顆1/2w電阻燒毀
由於電阻燒毀加上不清楚規格
只能推論一個範圍慢慢測適合的電阻
印象中電壓是從+16v降到9v
但是啟動後會掉壓,在繼續調整
後來換多少我忘了 電阻我換成1W的
不過輸出電壓比9v高一些,再透過主馬達背面的調整VR試聽錄音帶調整速度
(我是用錄音帶比對電腦同時放mp3,速度會有些許誤差,不過音調盡量調到相同的情況)
完修半年了,目前家人還是正常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應該是壓帶輪硬化.不然就是捲帶機構裂了.拍張照片我幫你看看.

裂開到是 沒有發現到耶~
皮帶換過 皮帶輪 也清潔過了 一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裂開到是 沒有發現到耶~
皮帶換過 皮帶輪 也清潔過了 一舊~

那個看不到.是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