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AD板到高壓板的腳位問題

楼主(2013-02-16):
各位大大好:小弟有個問題想請教,我的AD板輸出到高壓板的腳位在接電源未開機的狀態分別是 白(12V)黑 (GND)藍(0.3V)黃(0V)紅(0V),按下開機鍵後 白(12V)黑 (GND)藍(0.3V)黃(5V)紅(5V),小弟想請問要如何判斷 黃 紅 那一支腳位是 ON/OFF 那一支腳位是ADJ 呢?那藍色腳位有無作用呢?是否為空腳位?謝謝

网友:
一般on/off腳會先接至一至兩個電晶體輸入端(或FET),其輸出再聯至pwm_IC.(Q3?)

网友:
白(12V)黑 (GND)藍(0.3V)黃(0V)紅(0V)
白(12V)黑 (GND)藍(0.3V)黃(5V)紅(5V)

楼主:
各位大大您好:

今天買的高壓板到了,在換過高壓板後有背光但ADJ無作用,AD板上 (白黑藍黃紅)開機後電壓各為 (12V GND 2.4V 4.9V 4.9V),想向各位大大請教 我的 on/off 和ADJ 腳位有接錯嗎?接上高壓板後 AD板上的藍色腳位開機變為 2.4V ,這藍色腳位有作用嗎(因為不知有無作用所以目前沒有接上) ? 我有在選單上調亮度但6個腳位電壓皆無任何變化,想請問若背光調亮或暗時ADJ的電壓會不會有變化?要是ON/OFF 和ADJ要是接反時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嗎?不好意思煩請各位大大再次不吝告知,謝謝

网友A:
有可能差太多..所以無人回應....怎麼沒看到..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差太多..所以無人回應....怎麼沒看到..電源

感謝您的回應,問題已由 su_fei 大大告知,原來是藍色才是ADJ,因為沒接上高壓板前電壓只有0V,接上後電壓為3.5V,後來在測試中時我那一台小螢幕上怎麼調背光都無變化但量腳位電壓時的確有從3.5V降至0V,於是在請教 su_fei 大大後得知可能是我用的高壓板輸出比較高所以明亮度變化不大,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因為最近才開始接觸所以要是問了一些很笨的問題還望各位大大多加包涵,並望給予小弟解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