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站上大大有人使用此款編程器嗎幫忙評價

楼主(2013-02-16):
P5 多功能BIOS编程器 烧写王 支持DDR3内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28774742
有大大建議G540但是好像要另外買轉接座
P5 多功能BIOS编程器是乎都不用另外買轉接座了
請大家幫忙評估一下
謝謝!!

网友A:
我是買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57727783
雖然小貴,但我靠它修好不少主板,除了無法辨識IC好壞以外,幾乎沒啥好挑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買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57727783
雖然小貴,但我靠它修好不少主板,除了無法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851888414&
好像也不錯~比我說的貴台幣約500元
可是為什麼比較貴因為有外殼跟傳輸方式不一樣嗎??
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7-891615267.9.kxv1W4&id=13851888414&
好像也不錯~比我 ...

不一樣的設計,很難這樣比較,燒寫王比較偏向特定晶片固定線路燒錄方式,優點是轉接線路少,可能比較穩定,但使用比較麻煩,不同種類晶片要記得用哪個ic座來燒錄,甚至還必須調整jumper位置。

海口鑫工的TL866CS則是萬用燒錄器的設計,靠內部轉接電路讓單一IC座可以燒錄各種晶片,透過軟體更新可以支援新晶片,技術層次比較高,直接使用USB連線,資料傳輸、供電一次解決也比較方便,這款軟體也寫得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樣的設計,很難這樣比較,燒寫王比較偏向特定晶片固定線路燒錄方式,優點是轉接線路少,可能比較穩定 ...

有道理也
TL866CS好像比較單純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7-891615267.9.kxv1W4&id=13851888414&
好像也不錯~比我 ...

本人是學汽修的,都能靠它修好主機板,就知道這台多麼好"上手"了吧,重點是送適配座和usb界面,露拍單買1組適配座還要200~300元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學汽修的,都能靠它修好主機板,就知道這台多麼好"上手"了吧,重點是送適配座和usb界面,露拍單買1組適 ...

wanjonwan大大您好, 想請問 TL866CS 有支援這兩顆 IC (28PIN DIP) 嗎 ?
謝謝指點!!

SST 27SF512
http://static.moates.net/zips/27SF512.pdf
Winbond W27C512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tronics/mXrtxsu.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njonwan大大您好, 想請問 TL866CS 有支援這兩顆 IC (28PIN DIP) 嗎 ?
謝謝指點!!

好像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

大大, 謝謝你!!  資料很完整, 已確定有支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anjonwan大大您好, 想請問 TL866CS 有支援這兩顆 IC (28PIN DIP) 嗎 ?
謝謝指點!!

都有支援:

可先到海口鑫工網站下載程式,評估滿意再購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有支援:

謝謝 ysc 大大.....幫忙貼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 ysc 大大.....幫忙貼圖!!

mirage0706 大你也想敗一台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mirage0706 大你也想敗一台喔

嗯  主要想買一台來燒 8051 的 Rom code ..... 呵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