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背投影液晶電視KDF-E42A10無法開機

楼主(2013-02-16):
症狀是開機有聽到電源繼電器導通2秒後又跳開,風扇不會轉,然後POWER指示燈燈號亮紅色閃6次,這代表要換燈泡了嗎?投影機的燈泡有需要所謂的啟動器嗎?

网友:
這裡有個red indicator給您參考,但我不會修。

圖中是7閃,上一個就是6閃。

楼主:
感謝前輩,但字好小看不清楚

网友:
圖中通常只能拿來参考用, 遇過很多台
實際情況大不相同..

网友:
B 12V is not supplied.
(GT board)

楼主:
感謝前輩們,剛剛將電源板上接往燈泡的那條DC310V的電線從插座上拔下來,然後開機,會過電風扇會轉了POWER燈變成閃綠色燈了,但還是無聲無影,量電源板上的燈泡用的直流310V有輸出,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為甚麼拔掉接往燈泡的電線可以開機但是單單取下燈泡卻不能開機,拔掉電線與取下燈泡不是一樣都變空載嗎?請問燈泡是吃310V電壓嗎?那麼高呀

网友:
因為燈泡外那個小蓋子那,有一個安全開關

网友:
點燈板是用380V DC 有enable pin 用5 PIN 3.3V ,看故障碼是沒12V 一般給fan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