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燒毀的smt零件

楼主(2013-02-17):
請教大家此燒毀的smt零件為何種元件,可在那找的到或替代.謝謝!
ps:因相機比較低階,故不同角度照了幾張,可是我還是看不懂

网友:
你要說明產品名稱編號,若有網路連結的話,把它連上.
另外拍照時,要由外往內,外面拍裡面也拍,由大往小拍,將板子外型拍出來,再往更細像你現在拍的.

你現在拍的就像拍一張人的毛細孔,要人認出那個人是誰是類似的.
能夠說明更多細節,大家才能幫你.

网友:
該零件的第三腳是連接到一0.22歐姆的合金電阻上
感覺像是一顆電源輸出控制的power mos

該零件的接腳排列應該是 G  D  S (由左至右)

楼主:
這是台HOLUX GPSsile51.
誤送12v電源導致燒毀

燒毀面

另一面

网友:
跑線路看看
第一腳應該是連接到MCU
第二腳應該是連接DC IN
第三腳應該是連接0.22歐姆做過電流偵測
如果三項都符合,那就是N通道的POWER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