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HAWK的PC camera 找不到驅動程式??

楼主(2013-02-17):
日前找出一個 HAWK的PC camera(沒有型號) 找不到驅動程式??
有人說這個USB的直接插上就可以用,
可是都沒有動作啊??
(找了一堆PC camera的驅動程式都不能用)

网友A:
台灣官網嗎??
http://www.e-sense.com.tw
所有逸盛產品的驅動~不過好像砍不少掉
ftp://ftp.e-sense.com.tw/backup/

网友B:
即使沒驅動程式,系統應該也能偵測得到。

若沒偵測到,那這台可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是有問題的.

网友:
還有對岸有一種叫驅動人生的程式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沒驅動程式,系統應該也能偵測得到。

若沒偵測到,那這台可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是有問題的. ...

插上去,系統有偵測得到,

但沒有驅動程式,不能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灣官網嗎??
http://www.e-sense.com.tw
所有逸盛產品的驅動~不過好像砍不少掉

所有逸盛產品的驅動~

FTP裡不知要用哪個程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逸盛產品的驅動~

FTP裡不知要用哪個程式啊??

我也不知道也
因為我的落克是逸盛代理的
要不要找09開頭的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逸盛產品的驅動~

FTP裡不知要用哪個程式啊??

可以用

或找

Debut Video Capture 軟體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我試試看,
謝謝啦!!

09-ASE200仍然不能驅動,

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是驅動程式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