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規格一問

楼主(2013-02-17):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使用電晶體驅動一個led,但是有一個疑問,在電路不變的情況之下,更換電晶體型號,則2k電阻的電壓將會不同,使用bdx33c=0.7v,2sc1815=5v,e13005=4.5v,請問要看電晶體技術手冊的哪一項目,才能使流入電晶體的基極電流變小呢?請各位大大不吝賜教,謝謝! BDX33C.pdf (39.83 KB, 下載次數: 29) e13005.pdf (223.06 KB, 下載次數: 18) 2SC1815.pdf (591.29 K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hef越大
Ib電流就變小
Vb自然就會比較高

楼主:
雄大您好:bdx33c-hfe:750~2500,e13500-hfe:10~40,c9014-hfe :60~1000,看技術手冊中的直流增益這欄,如果想使ib的電流越小,就要選擇越大hfe是嗎??謝謝!
以下是我改變電晶體的型號,所量測的數據bdx33c V2k=0.6v ib=0.153ma,c9014 V2k=3.1v,e13005 V2k=5.4
ib=1.7ma.

网友A:
你弄了一堆數據,我看了就頭痛
告訴你一個簡單的原則
IB*HFE=IC

順帶一提
這個帖是你發的
你要用"回覆"的方式
系統才會提醒我,有人針對我的發言做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大您好:bdx33c-hfe:750~2500,e13500-hfe:10~40,c9014-hfe :60~1000,看技術手冊中的直流增益這欄,如果想 ...

J大好,此電路中並未標示供電電壓數值,確又標示了電流值(LED要求定電流值?)? 請詳細說明作此電路的目的,或希望達成的功能,如此大家才有辦法加以解說.

网友:
bdx33c是達林頓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了一堆數據,我看了就頭痛
告訴你一個簡單的原則
IB*HFE=IC

感謝雄大~~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大好,此電路中並未標示供電電壓數值,確又標示了電流值(LED要求定電流值?)? 請詳細說明作此電路的目的,或 ...

c大您好,我是用電容降壓法去推led,整流后出來的電流約為160ma左右,看到網上很多大大都在DIY Led,所以小弟就做一個玩看看,試了一陣子了,對於電晶體的規格有些不太明瞭,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我是用電容降壓法去推led,整流后出來的電流約為160ma左右,看到網上很多大大都在DIY Led,所以小弟 ...

J大好,請列出所使用的LED規格及數量(連接方式),因此電路中存在較多的未知數值,實難以進入您的視界.

网友C:
請問為何不買顆CRD就好,這樣不是很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大好,請列出所使用的LED規格及數量(連接方式),因此電路中存在較多的未知數值,實難以進入您的視界. ...

c大您好:我要做的是光感應LED小夜燈,試了幾個電晶體後,結果bdx33c的ib電流較小,緊跟著V3k的電壓較變小,這樣的話光敏電阻不遮光的情況下,LED不亮,而這樣稽納二極的功耗為140ma*5=700mw,假如V3k的電壓變大的話那稽納的功耗為140ma*8=1120mw,所以,我才問要看電晶體的哪一欄,謝謝!(LED的電流為140ma,VF=2.8,第二張圖為實測的結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我要做的是光感應LED小夜燈,試了幾個電晶體後,結果bdx33c的ib電流較小,緊跟著V3k的電壓較 ...

試著先拿掉zener,並將3K電阻改為200K-300K電阻.如此便不會有功率耗損於zene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為何不買顆CRD就好,這樣不是很複雜?

p大您好:不知有這麼好用的東西,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先拿掉zener,並將3K電阻改為200K-300K電阻.如此便不會有功率耗損於zener上. ...

c大您好:如果把3k置換為270k後,電壓隨之增大,約為30v,整個電晶體有點燙,vce的電壓變大了,整體的電晶體功耗增加了,而把zener拿掉後,當不遮光時,led無法熄滅,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如果把3k置換為270k後,電壓隨之增大,約為30v,整個電晶體有點燙,vce的電壓變大了,整體的電晶 ...

那表式270k電阻還不夠大,再串聯一個高阻抗SVR(500k)調整.推估電晶體目前處於半導通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我要做的是光感應LED小夜燈,試了幾個電晶體後,結果bdx33c的ib電流較小,緊跟著V3k的電壓較 ...

這個電路在很多地方看過,不過我是覺得NPN的射極應該直接接地,把LED放在集極上。
這樣只要調整好3K那個電阻,讓它在配合光敏電阻就可以了,hFE多少都不會有影響。
因為使用的是阻容限流,固定在160mA。所以即使Ib設定得很大,Ic會變更大,限制Ib變大,所以Ib怎樣都不會變得過大。

例如,
如果hFE=50, 那Ib=(160/51)=3.14mA, Ic=(160/51*50)=156.86mA
如果hFE=500, 那Ib=(160/501)=0.32mA, Ic=(160/51*50)=159.68mA

所以就不用擔心hFE產生的影響。

可是這個電路不好的地方是,即使LED不亮,Zener也會負責吃掉那160mA的電流,所以白天的時候並不會省到電。
之前有看過用高壓電晶體配合光敏的電路,在白天可以完全關掉電。不過一時找不到,有找到再Po給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