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記憶體不能為讀 !!!

楼主(2013-02-17):
我想這個問題大家應該常遇到 , 不知道各位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 解決的方法為何 ??

首先說一下出現記憶體不能為讀 , 以前有一陣子也常發生 , 後來更新了win_xp 的更新解決了 !!

但最近又開始出現這個問題 , 比較奇怪的事 , 並不是每次執行該程式都會出現 (以前正常的) , 有時出現了重新執行一次

可能又可以用了 , 但某些程式也會不定時的發生這個問題 !! 真的有點困擾喔 !!

作業系統 WIN_XP SP3 ver 2002

P4 (478) 3.0G 1.5G RAM

网友A:
試試這個
開始>>>>執行>>>> 輸入cmd 按「確定」,出現DOS窗口,在命令提示符下輸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這個
開始>>>>執行>>>> 輸入cmd 按「確定」,出現DOS窗口,在命令提示符下輸入
for %1 in (%windir%\s ...

這個我前有看過 !!

是重新註冊 動態 連結檔 !!

不過想不通 , 如果是這問題 , 為什麼有時可以有時不行 !!!

但不管怎麼說還是謝謝你 !!!

网友A:
你如果確定系統已經安裝無誤~
建議關掉XP的自動更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確定系統已經安裝無誤~
建議關掉XP的自動更新功能~

XP 自動更新我設為手動模式 !!

會跟這個有關啊 !!

我會注意看看 !!

网友B:
我曾經遇過的狀況是"記憶體本身有問題"....
換支記憶體就好了....

网友C:
記憶體壞了,請更換。 現在的記憶體因為韓廠惡性競爭,品質已經每況愈下。 可以燒一片memtest開機片做檢查,Windows Vista/7也有內建記憶體測試程式,網路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D:
記憶體壞掉是最慘的情況
不良的dl聯結或損壞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可以試看看把windows下的prefetch目錄清空看看,或許
但是prefetch造成的錯誤大多在於系統的記憶體少於之前的容量
所以也可以檢查看看當錯誤發生的當下,記憶體容量是否正確
尤其是像我拼裝了很多隻小容量的記憶體時,有時可開機不代表全部的ram都正常

以前遇過一次最搞笑的xp更新造成的這類錯誤,該更新跟內建realtek的音效管理衝突
因為realtek的音效管理要存取的位址被該更新劃成系統保護區塊
後來是先反安裝,等到下次更新就沒問題了

phuang3大說的記憶體品質問題,我個人是只有遇到"窄板"記憶體
這種的記憶體很麻煩,我的電腦最近就遇到,該條記憶體新買來裝上都有跑記憶體測試,正常
然後也使用過一段時間了,剛開始是偶而出現程式錯誤,後來更嚴重是連進入OS都有問題
拆開檢查才看到是窄板的(該容量記憶體我有寬板跟窄板兩種)
後來把另一台的寬版記憶體跟這台交換,就正常了,但是該條窄版的記憶體在另一台完全抓不到
可是更奧妙的是,我把那條記憶體換到第三台上面,可以抓到,然後跑完win7的ram test也沒錯誤

所以如果你的RAM是窄板的,要注意一下

网友E:
下載這個 Advanced SystemCare 6 試用版, 裡面有 IE 和 XP 的修復, 還不錯用
我用過算是最好的

http://www.iobit.com

我看你是 i-atm 這個程式出問題, 可以移掉重裝看看
如果一直是這個程式有問題, 看看有沒有新版可以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載這個 Advanced SystemCare 6 試用版, 裡面有 IE 和 XP 的修復, 還不錯用
我用過算是最好的

不只這個軟體會出問題 !!

其他的偶爾也會跳出視窗終止程式 !!

目前用 2樓 大大提供的方法測試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壞掉是最慘的情況
不良的dl聯結或損壞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可以試看看把windows下的prefetch目錄清空 ...

prefetch 目錄是幹什麼用的 ?? 清空了會不會出現其他的問題 ??

我再試試看 !!

你說的記憶問題 寬版 窄版 問題 我大概瞭解 !!
目前我用的都是同一家的 RAM 也用了好久了
應該不會有這種問題才對 !!

你說的應該是相容性問題 !! 我習慣說 ram 與 機板 八字不合 !!!

以前比較常遇到 !! 現在 記憶體 製造技術蠻成熟的比較少有這種問題發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體壞了,請更換。 現在的記憶體因為韓廠惡性競爭,品質已經每況愈下。 可以燒一片memtest開機片做檢查 ...

是的 !! 我會用記憶體測試程式跑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遇過的狀況是"記憶體本身有問題"....
換支記憶體就好了....

我會用記憶測試跑看看 !!

网友D:
引用 楼主:
prefetch 目錄是幹什麼用的 ?? 清空了會不會出現其他的問題 ??

我再試試看 !!

prefetch功能是用來加速應用程式啟動,開啟該目錄會看到一堆xxxxx.pf檔案
xxxxx是該項應用程式名稱,我砍過是沒遇到問題,windows xp也會再次產生該文件

我倒覺得現在的記憶體更容易出現一堆怪問題,早期到DDR時代,還沒有窄板這東西時
通常在裝機時,就能發現大概99%的八字不合問題,少部份用記憶體測試跑過至少兩次
(我遇過一條DDR400的記憶體,跑第一次都正常,第二輪一開始就整排紅字)
通常用memtest測試過,單純讀寫正常,大概都能用到板子掛點
窄板這條是裝上好幾個月後,才開始出鎚,其實我工作的這台電腦也是窄板這個問題
該台是一條寬板,一條窄板,單插測試,以及上系統實際使用都正常
同時插上就不一定了,或許是無法開機,或者是開機抓不到其中一條
好玩的是,有時候插拔N次以後,會突然合好了,抓到兩條的容量總和,測試也正常
但是絕對不能更動硬體配備,我好幾次因為把硬碟裝上該台要測試,馬上掛點
是因為小三退散?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efetch功能是用來加速應用程式啟動,開啟該目錄會看到一堆xxxxx.pf檔案
xxxxx是該項應用程式名稱,我砍過 ...

我上次有遇過你說的記憶體問題 !!

我進 bios 把 ram 的時脈調低一點 , 狀況就恢復正常了 !!

用 bios 自動設定不行就是不行 !!!

我懷疑那個 ram 跟本不能跑到那個時脈 !!

网友F:
我以前也常發生類似情形,因為發生太多次了,記憶體又是終保的,所以拿去換了一條,現在次數有減少許多,但還是會發生.

网友G:
這種情況也可能整合橋快故障了,
之前遇過幾台都是這樣,錯誤會越來越頻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情況也可能整合橋快故障了,
之前遇過幾台都是這樣,錯誤會越來越頻繁。 ...

希望不會是如此結果 !!

最近幾天使用下來沒出狀況了 !!

再多試幾天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也常發生類似情形,因為發生太多次了,記憶體又是終保的,所以拿去換了一條,現在次數有減少許多,但還是 ...

目前還沒空測試記憶體 !!

有空我再跑看看 !!

网友A:
必要時記憶體請調降頻<< 如2支不同廠牌&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要時記憶體請調降頻

我用的是兩隻 金士頓 的 !!

應該不會有問題 !!!

网友:
使用作業系統是網路流傳的GHOST XP?

网友H:
通常記憶體問題大多是相容性問題比較多,以前沒問題現在有問題,假設記憶體檢測程式多次跑都沒問題,那表示問題不是出再記憶體上。
程式出錯或衝突也是有可能會有這問題,還有中毒後掃毒程式把你檔案砍掉也有有此問題,記憶體不能讀,寫是寫記憶體不能讀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記憶體不能讀還是個問題,有時問題未必出再硬體身上。
樓上有人寫到整合橋快壞時有這問題,其實那時去用檢測程式去檢測記憶體,大多也都是寫記憶體有問題了。
記憶體降頻其實不必這麼做,主機板在不同規格速度記憶體插入時,本身就會以低速的為主頻率,記憶體如果需要額外降頻才能正常,表示也快故障了,金士頓有終身保固,直接更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常記憶體問題大多是相容性問題比較多,以前沒問題現在有問題,假設記憶體檢測程式多次跑都沒問題,那表示 ...

你說的我能明白 !! 記憶體不能為讀 !! 不一定就是 實體的 記憶體 有問題 !!

通常如果實體的記憶體出問題 ,  可能就直接當掉 , 出現 [藍天白雲] 的畫面 , 也不會特定軟體出問題

自己有遇過大概能夠瞭解 , 可是這種 記憶體 不能為讀 , 對我們來說實在很難理解

到底真正原因為何也只能試了 !!

网友C:
如果以前是好的,現在卻出現問題那應該是記憶體故障,這我遇過一次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出原因。
所謂"不能為讀"不是記憶體無法讀取而是每個程式都有自己的記憶體區塊,當這個程式的記憶體讀取位置被解讀出來時卻被作業系統的保護機制發現竟然位於自己的記憶體區塊之外(試圖去讀取別人的位址),就會發生這種錯誤訊息。這個原因看起來似乎是軟體問題,但實際上通常是硬體出了問題,真正的程式很少會有這種Bug。

网友I:
試試搜尋下載新的I-ATM安裝程式,解除安裝後,重新安裝新程式,

网友J:
小弟遇過都是系統問題居多
實體RAM卻沒事
有時候剛安裝完系統好好的
可能做一下更新或安裝軟體就會出現
重開機一下,在跑卻沒事
至於真正原因還不清楚

GHOST XP本身沒此問題
小弟這邊用,都沒發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前是好的,現在卻出現問題那應該是記憶體故障,這我遇過一次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出原因。
所謂"不能為讀 ...

在軟體方面 :

1. 軟體程式本生有問題 , 造成錯誤 !!

2.作業系統的配置錯誤 , 造成問題 !!

硬體上的錯誤 :

1.如果作業系統配置無問題 , 而真正問題出在記載體上 , 通常這個會引起嚴重的錯誤 (不可遇期的情況)
  就如同我說的 出現 籃白 畫面 !!

我想還是要通過實際測試 , 才能把問題找出來 !!

目前 那個發生 錯誤的 程式 到目前為止 並未再發生 !!!

倒是另一個程式執行到某處會跳出錯誤畫面 !!

這個比較傷腦筋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試試搜尋下載新的I-ATM安裝程式,解除安裝後,重新安裝新程式,

目前這個程式已經沒有再出現錯誤訊息了 !!

而是另一個程式出問題 !!

正想辦法解決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遇過都是系統問題居多
實體RAM卻沒事
有時候剛安裝完系統好好的

所以說有些困擾 , 不知到底是程式問題 , 還是作業系統的問題 !!

或許硬體的問題 !!!

网友F:
一定要用別的記體體換過,才能確定是DRAM或是軟體問題.
你把每次發生時所顯示的記憶體位址記起來.
也把發生時在用那些程式記下來.
並且查一查發生此問題時,系統可以用的記憶體剩多少.
Ctrl+Alt+Del / Windows工作管理員 /效能 / 實體記憶體 /可用  ???

网友K:
我遇過的相同狀況的確還是以系統軟體為元凶居多
最早AUTORUN病毒最常遇見這種狀況
還有一些以緩衝記憶體溢位Buffer Overflow為攻擊的對象的病毒也是常常發生
我的作法一般都先用taskmanager17工具檢視所有工作程式
再查看所有開機啟動的程式
再者相關已啟動的系統服務也都要看一下
尤其說明文字是英文或是簡體時要特別留意

PS:XP的話有個重點就是要關閉系統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用別的記體體換過,才能確定是DRAM或是軟體問題.
你把每次發生時所顯示的記憶體位址記起來.
也把發生 ...

目前剩下一個 遊戲到某關卡 會跳出錯誤訊息 !!

我想可能是單純遊戲軟體出問題 !!

準備重新安裝一次應該可以解決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遇過的相同狀況的確還是以系統軟體為元凶居多
最早AUTORUN病毒最常遇見這種狀況
還有一些以緩衝記憶體溢 ...

謝謝提供訊息 !!

[中毒] 應該不像 , 應該不會說只有特定的幾個軟體出問題吧 !!

目前只剩一個遊戲 固定 的關卡會出問題 !!

懷疑軟體本身有問題 !!

準備重新安裝 !!

网友E:
我有遇過一個問題, 不管是 ie , ch, firfox, open的瀏覽器, 一開大量的圖片, 就會當機, 藍底白字
怎麼修都沒用, 最可疑的顯卡驅動也處理過了, 以為是硬體, 找一個硬碟重灌, 用到現在都沒問題
看起來應該是作業系統的問題造成問題, 但也有可能是某個驅動程式造成的, 重灌+安裝+設定要一天,
找問題可能要找好幾天

中毒的可能性也很高, 我最近有遇到一台, 開機出現跟你一樣的訊息, 重灌後也很正常

p4/2.4G (Hyper) + 2G + 原版xp sp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遇過一個問題, 不管是 ie , ch, firfox, open的瀏覽器, 一開大量的圖片, 就會當機, 藍底白字
怎麼修都 ...

就是不想重灌啦 !!

現在裝了很多的軟體 , 重灌那些都要重來 ~~ 累 !!

目前問題有改善了 ~

就先這樣撐著吧 !!

楼主(2013-03-31):
有關這個問題 , 終於找到原因了 !!

就是硬碟有壞軌 , 資料存取有時會出問題 !!

造成這個錯誤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