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歌林 KLT-3251 面板型號 V320B1-L01 更換偏光膜 完成文請看31#

楼主(2013-02-17):
過年上網購買了一台中古32吋液晶電視 型號 KLT-3251 準備弄好給客廳用
收到時,有先開始測試 確定可開機 畫面正常~ 就開始拆機

更換原因: 偏光膜內+外受損

面板型號: V320B1-L01 經過一些爬文後,得知此面板偏光膜 內90度 外0度
而且某大大就有在賣了 所以就先買了相關工具開始拆了 偏光膜後買~

預備東西:
藥用酒精95%、化妝綿、軟泡綿、括刀 就開始動手嚕 (拆機過程省略)

大概步驟如下:
1.拆下面板置於平面處
2.挖洞滴酒精 再用括刀括起
3.括的當中要配合化妝綿+酒精抹 比較好括
4.偏光膜去除後用括刀簡單擦一下 去除殘膠
5.再用泡綿去除最後殘膠 配合燈光(斜看鏡面)用擦的 可去除最後的殘膠+去塵 並保持鏡面光亮

括除時要注意的事:
1.為免括除時,壓破玻璃,底部一定要平要硬加防滑 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呵~
2.臉一定要靠未括的地方,因為一括起來 那味道實在有夠嗆!! 因為在房內 所以我載口罩~
3.就像一些大大說的,未避免造成傷害,在括有排線的那一邊時 要特別注意別用力過頭
4.內90度膜有深色+透明色2層,可一起括除之後再除膠

目前就先PO到這 改天再補PO 其他進度~

內90度拆除100%完成度

內90度拆除100%完成度

內90度30%完成度

內90度30%完成度

先挖洞 滴酒精再開始括

先挖洞 滴酒精再開始括

軟泡綿、括板、括刀

軟泡綿、括板、括刀

外0度偏光受損情形

外0度偏光受損情形

內90度偏光受損情形

內90度偏光受損情形

整台外觀

整台外觀

未拆前開機畫面2

未拆前開機畫面2

未拆前開機畫面1

未拆前開機畫面1

网友A:
完工圖 是那一張
好像看不到喔

如是更換內90 外0 度 不會是這樣(藍背景)
除膠最好是(ic軟排往無ic軟排刮)預防 軟排(受傷)亮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工圖 是那一張
好像看不到喔

完工圖 是那一張
好像看不到喔

EX:不好意思 這只是拆內90度偏光膜的進度而已 等換上了再補圖 想說先上文

如是更換內90 外0 度 不會是這樣(藍背景)
EX:圖名打錯了 已在圖說明更正 內90度 外0度
面板同此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5%85%89%E8%86%9C 10#
同樣是V320B1-L01

除膠最好是(ic軟排往無ic軟排刮)預防 軟排(受傷)亮線
EX:除膠問題偶爬文有聽說過 但礙於空間宅 所以就冒險硬上

等等我會把標題改一下 新膜正在跟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dongcheng38
但不知平面包裝跟普通包裝差在那 所以還沒下單付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工圖 是那一張
好像看不到喔
EX:不好意思 這只是拆內90度偏光膜的進度而已 等換上了再補圖 想說先上文

我買過一般包裝是用捲的再放入紙盒中,貼時會有捲曲不易施工的困擾,

我想平面包裝應是要避免這種問題的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過一般包裝是用捲的再放入紙盒中,貼時會有捲曲不易施工的困擾,

我想平面包裝應是要避免這種問題的 ...

嗯 謝謝您 我正在等答案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工圖 是那一張
好像看不到喔
EX:不好意思 這只是拆內90度偏光膜的進度而已 等換上了再補圖 想說先上文

其實 看您發這篇文章 ( 確實發了不少時間)
也是(沒有浪費這裡多數高手的用心說明)(您有用心爬文)
這塊面板(v320B1)很多除膠過程(面板已回天)撕裂過程(弄破)(用心是挖一小洞用酒精慢慢清理)這裡需要(很多時間)可見其(用心)
確定一件事(很多人未說明)(止滑)您說明(詳細)讚喔(可以防止過程)失誤 讚喔
而您(貼合)過程(細心) 已接近 100分 不錯的成績喔
偏光片(運送)過程(可能造成 貼合 障礙) 不管是(何種方式運送)都有(方法)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 看您發這篇文章 ( 確實發了不少時間)
也是(沒有浪費這裡多數高手的用心說明)(您有用心爬文)
這塊面 ...

謝謝您的誇獎~ 自己動手DIY其實就跟我在寫程式一樣 獲得成就擺第一
賺錢只是應付生活 重要的是 這是自己想作的事

等新膜中 剛付完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誇獎~ 自己動手DIY其實就跟我在寫程式一樣 獲得成就擺第一
賺錢只是應付生活 重要的是 這是自己 ...

如有問題可以短訊 問我

看相片(氣泡)真的(很少)看不見
我觀念(問或爬文過後就是動手)
勇於(動手)就已就已經(往成功進一步喔)
您真的(用心戰勝自己)我佩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有問題可以短訊 問我

看相片(氣泡)真的(很少)看不見

嗯嗯 有問題我大都是先試再問 真的不行再問大大您~
PS.內90度膜還沒貼上 偶只是先把膜拆了+除膠 內外膜剛剛才買 所以看不到汽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有問題我大都是先試再問 真的不行再問大大您~
PS.內90度膜還沒貼上 偶只是先把膜拆了+ ...

您缺少(絲襪)清理用 (貼合)刮平(工具)
先將(工具(備齊)施工(更方便)

這跟(寫)程式一樣 原始碼完成後 需(轉編譯)一樣
需要(轉譯)軟體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缺少(絲襪)清理用 (貼合)刮平(工具)
先將(工具(備齊)施工(更方便)

絲襪(貼合移出時可除塵?) 等等下樓借
括平我打算用軟泡綿推 重推可硬 輕推可軟 又不傷膜表面(有先在舊膜表面試+練習)
我記得密合液可讓膠暫時無黏性~ 不知可否用酒精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絲襪(貼合移出時可除塵?) 等等下樓借
括平我打算用軟泡綿推 重推可硬 輕推可軟 又不傷膜表面(有先在舊膜 ...

不要用酒精(會搞砸的)反射層 會(被溶解)
防黏液 這個可以(使用)(確定原廠也是使用防黏液)
貼合(製造硬板ips)面板時 也是有使用的

防黏液 (論壇有人發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酒精(會搞砸的)反射層 會(被溶解)
防黏液 這個可以(使用)(確定原廠也是使用防黏液)
貼合(製造硬板i ...

大大 這個"密合液"難度太高嚕 關鍵字搜不到
我只找到 「網路上有賣 沒有(屋頂)有」這句話
還有 防黏不沾布(63*42cm) 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個"密合液"難度太高嚕 關鍵字搜不到
我只找到 「網路上有賣 沒有(屋頂)有」這句話
還有 防黏不 ...

是不是這個 這個使用過 可以用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80342632
其他 未拿過(試用)不知道 有網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這個 這個使用過 可以用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80342632
其他 未拿過(試用 ...

嗯 是這個沒錯
防黏不沾布 作料理用的 我看網址就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這個沒錯
防黏不沾布 作料理用的 我看網址就算了

不知是否(配方)有無更改
有建議更改(配方)
舊版 於 冬天很好用 夏天不好使用
新版 未使用過 (也不知有無改(配方)
所以未知(情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配方)有無更改
有建議更改(配方)
舊版 於 冬天很好用 夏天不好使用

嗯 不過目前沒使用的打算
想往鏡面防塵貼合的方法去想
等貨到 試完結果再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不過目前沒使用的打算
想往鏡面防塵貼合的方法去想
等貨到 試完結果再貼 ...

目前也是在想(硬板ips)的問題
所以大概知道一點點
就用(乾)貼方式 只要(慢慢貼)也可以喔
很多(高手)也貼的(很漂亮)沒氣泡 跟(原廠)一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也是在想(硬板ips)的問題
所以大概知道一點點
就用(乾)貼方式 只要(慢慢貼)也可以喔

嗯嗯 偶有自信 不過也是要看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偶有自信 不過也是要看結果

完成後 請您發貼喔

加油 完成就在(眼前)
等待看(佳作)很期待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後 請您發貼喔

加油 完成就在(眼前)

哈哈 會啦~ 不過還要等2天 膜才會到 等待期得先來趕一下我的系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會啦~ 不過還要等2天 膜才會到 等待期得先來趕一下我的系統

自動控制或是 pe 系統
語言為何 c++ v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控制或是 pe 系統
語言為何 c++ vb .............

VB.NET 工具用DW 因為VS還在學 哈~
都是作管理系統跟網站比較多 資訊管理科寫系統類可能會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NET 工具用DW 因為VS還在學 哈~
都是作管理系統跟網站比較多 資訊管理科寫系統類可能會翻掉  ...

謝謝您的說明
有機會請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的說明
有機會請教您

我還很肉 請教~ 我怕漏氣
可以互相交流看看~

网友C:
大大~ 真沒想到連偏光膜都可以自己來~
長智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真沒想到連偏光膜都可以自己來~
長智慧了~

哈哈 總是不能一直爬文都沒動作才是

這樣想進步很難 要有不怕做錯 只怕不做的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總是不能一直爬文都沒動作才是

這樣想進步很難 要有不怕做錯 只怕不做的心  ...

大大說的真是對~
起而行是最快學會的唯一途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很肉 請教~ 我怕漏氣
可以互相交流看看~

我是基本會
其他不會
所以我會學習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基本會
其他不會
所以我會學習喔

嗯嗯 我還在寫企劃案~ 抽空聊哦

楼主:
貼膜心得:
此次算失敗~ 因為泡泡太多+外膜沒對準 導致邊緣多一亮邊,貼外膜時不小心撕開外層保護膜 變成未貼時
保護(霧面)面本身就一堆泡泡 分不清是貼面泡泡還是保護面泡泡
覺得塑膠括刀不是很好括 或許下次可換信用卡看看 因為括刀角為尖形 不好控制 容易使不想括的地方直接
貼合 造成氣泡

貼膜方式:
參考爬文+使用藍色塑膠括片+自想用滾桶邊滾邊括

正面熱機測試

正面熱機測試

開機測面照2

開機測面照2

開機測面照1

開機測面照1

裝機時線路固定處理

裝機時線路固定處理

針對大泡泡努力括使用變小

針對大泡泡努力括使用變小

完成後可看到明顯泡泡

完成後可看到明顯泡泡

用耐熱膠帶固定四周邊緣 避免貼合時滑動

用耐熱膠帶固定四周邊緣 避免貼合時滑動

確定黏貼面及外膜霧面

確定黏貼面及外膜霧面

裝機後發生小插曲 爬文按選單後恢復

裝機後發生小插曲 爬文按選單後恢復

网友A:
成功了(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讚喔)

唉 第一次貼到手抖 跟某大大說的 這種錢真的不好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 第一次貼到手抖 跟某大大說的 這種錢真的不好賺

好賺 不會輪到 我們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賺 不會輪到 我們賺

哈哈 所以呀~  還是程式加減寫 DIY好玩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所以呀~  還是程式加減寫 DIY好玩就好

還要不要(貼)
來我這裡(拿去貼)
好像有50幾片喔

楼主:
哈哈 有機會的 我又買了一台同樣外型的 要回來DI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有機會的 我又買了一台同樣外型的 要回來DIY

要當(職業的喔)
努力就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當(職業的喔)
努力就是你的

這種職業的 太累了 DIY給家人用就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職業的 太累了 DIY給家人用就夠了

前幾天貼了兩台,1台內外偏光膜嚴重變質,撕內偏光膜及除膠都OK,再來撕外偏光膜時,面板破了 ,另外1台外偏光膜變質,撕外偏光膜及除膠都OK,貼新膜時第1次也昰先把不黏的那面撕掉,後來粘起來氣泡多,刮也不漂亮,乾脆重貼第2次,就比第1次漂亮,但是還昰有氣泡,自用不影響,套句wecan大說的"好賺 不會輪到 我們賺",就當做昰學經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第一次貼到手抖 跟某大大說的 這種錢真的不好賺

真的不好賺..............
但初次完成.成就感卻是無價!

网友A:
沒關西 練習當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幾天貼了兩台,1台內外偏光膜嚴重變質,撕內偏光膜及除膠都OK,再來撕外偏光膜時,面板破了  ,另外1台外 ...

哈哈 真的要試過才知道不好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關西 練習當經驗

練習過後就是得到經驗~ 下次再來挑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練習過後就是得到經驗~ 下次再來挑戰

再過幾天 機器就完成
到時我試 (半自動貼膜機)
車床技工 再幫我趕進度了
最近都是(修亮線)眼睛 很累喔

网友:
喔 對了 有55吋 要貼(偏光膜) 有25片(左右)
就是為這個(傷腦筋)機器快完工了(到時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過幾天 機器就完成
到時我試 (半自動貼膜機)
車床技工 再幫我趕進度了

手動貼膜機嗎 不就類似滾桶+哩哩扣扣的器具 我以前學過車床 覺得車床可以作出滿多東西的 很方便
但先畫出設計圖 才有辦法車 而且精密度要夠 鑄件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動貼膜機嗎 不就類似滾桶+哩哩扣扣的器具 我以前學過車床 覺得車床可以作出滿多東西的 很方便
但先畫出 ...

是的 現在都給(cnc)做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