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ABIT IC7-G晶體管(MOS)過熱問題

楼主(2013-02-17):
這塊ABIT IC7-G主機板是小弟目前服役的板子,
每天逛痞酷網都需要靠它幫忙。

但是板子紅圈處的這顆電容最近很容易爆掉。
它旁邊有2顆55N03的MOS管。

去年9月清理主機板的灰塵時,
發現上述電容大肚子,小弟就將它換掉,
由原6.3V 1000UF換成10V 1000UF,
但是也發現兩旁的MOS管及其銅線都有過熱變色情況。

今年2月再次清理主機板的灰塵,
又發現該電容大肚子了,
再將它換成6.3V 560UF的固態電容,
不過上機時,該電容及其旁的MOS管還是很燙,
雖然主板仍能正常運作,不過長久下來也不是辦法,
因此上來求助各位朋友,有無改善的方法,
懇請各位朋友惠賜卓見,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我是用VGA的記憶體散熱片 來幫忙散熱

不過ˇ你的這個位置很尷尬  散熱片擺不下

應該要另外想辦法協助散熱

网友:
怕是2個MOS管已有輕微漏電(或是裂錫)情況,建議將其換掉,MOS管旁另2顆黑色電解電容器也一起換掉.
在未確認過熱原因之前,可把上述電容器稍為 架高焊接,以避免直接接觸電路板.

网友:
會不會是電壓不正常
電容才懷孕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