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CPT CLAA370WA01 D 面板規格書

楼主(2013-02-17):
求 CPT CLAA370WA01 D 的面板資料
小弟有一台機器,是用這一張面板.
我想要用另一張LG LC370W01 A6的面板來裝.
但是要有CPT這張面板的規格書來跳線.
先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A:
這資料夠用嗎?

楼主:
有檔案可以下載更好.......
我在網上找不到可以下載的地方才來求援的.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資料夠用嗎?

這個出處如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8a5f26641ed9ad51f01df269

网友B:
請注意說明書中部分接腳差異功能.
CPT中的Pin23,24,27
LG中的Pin9
功能差異處,未知?

楼主:
我有原始機器的主機板,己經了解LG的,目前只有CPT的在了解中.
搞定了,再放上照片來給各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注意說明書中部分接腳差異功能.
CPT中的Pin23,24,27
LG中的Pin9

確實有些(功能)規格書(未盡善)
像反轉 180. bit. .. 面板自檢 .......
尚有很多功能未(列出) 各家面板廠 設定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確實有些(功能)規格書(未盡善)
像反轉 180. bit. .. 面板自檢 .......
尚有很多功能未(列出) 各家面板廠  ...

wecan大好,此些控制功能,因之前也從無見識與經驗,還是要多謝前輩指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確實有些(功能)規格書(未盡善)
像反轉 180. bit. .. 面板自檢 .......
尚有很多功能未(列出) 各家面板廠  ...

原來面板還有特殊顯示功能,如顯示模式控制信號,可控制畫面左右或上下顛倒.還有LVDS輸出格式選擇,EDID訊息等,要學習的知識還真多啊,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面板還有特殊顯示功能,如顯示模式控制信號,可控制畫面左右或上下顛倒.還有LVDS輸出格式選擇,EDID訊息 ...

這些也都是別人教我的
找時間(整理)說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can大好,此些控制功能,因之前也從無見識與經驗,還是要多謝前輩指點.

可以說明 但不公開
教我的人說的
可以私下說明

楼主:
LG那張面板,在原始的A/D板上,Pin 9是接地的.所以T-con有二種模式可以接.
不行就open就好了.
我在改面板的時候沒人教,都是自己摸的.所以只要定義清楚,改面板很快.
不過,我大部份都用禾聯的機器做修改或測試.
因為他們家的A/D板上可以跳 5V 和 12V.
有時多一張面板就可以組一組就拿出去賣掉.
現在家中機器太多,難搞的一堆.
看到CPT和Samsung的面板就粉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