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憾訊3850 不過電沒畫面

楼主(2013-02-17):
這兩顆 LM317LK 拆下結果相同
四個MOS打地都沒阻值但會逼,拆下量測顯卡上面三點結果一樣。

請問那兩點供電是不是過低2.2~正常應該要有12V吧
接下來該往哪邊檢查
此卡開機風扇不轉!!不過電
除錯卡跳00,因為主機板有內顯。(有裝好像沒裝)
請問這張供電是哪幾顆阿
請各位大大們指導

网友:
金手指正反面是沒有相同的

网友:
應該是供電短路,查查看mos......

网友:
您好!
您不妨可以查 PCI-E 規格的定義就了解此兩PIN的作用,我隨手取一片正常的PCI-E顯卡量測結果是阻值很低,
但是會像對電容充電般,指針慢慢向左偏轉,也就是說對電容充電,但會到某一點就停住了。
阻值的高低會因顯卡的不同而不同,所以這個問題,回文的朋友就像亂槍打鳥,無法針對問題的重點來回覈。

對於您這樣的提問,您顯然沒有看版規,所以請您配合一下:
1.標題修改一下,加入廠牌型號及故障原因,讓手上有同型號的朋友很快進入狀況幫您找答案。
2.拍幾張您自己的卡,正反面及可能的故障點,讓大家來幫您。

以上請您配合在發文三日內修改,若未修改則將會移往回收區。

楼主:
請問一下 UP6101BU8 這顆供電 可以用哪些代替

网友A:
s8752199 您好,顯卡我有收到囉,您這張3850真的跟我的一樣,上電開機1長2短,用帶燈假負載看gpu燈全亮(假設gpu是好的)量供電
借你的圖  量上管正常 量下管g 跟s 2腳都通 4組都一樣
以往經驗 pwm(紅圈)有問題 拆我壞的那塊換上,4組短路情況就沒了
但上機後仍1長2短嗶聲,上管的 g 級控制電沒送過來(4組都一樣),我再把圖-2黃圈的2顆ic拿我壞板換上,一樣的情況,所以我猜問題還是出在pwm身上,要不就是我被我焊壞(qfn封裝)或本來就壞的(我那張也是燒mos),偏偏拍賣又沒賣這ic,對岸有人說要重做bga電壓才會出來,修到這已經有點沒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752199 您好,顯卡我有收到囉,您這張3850真的跟我的一樣,上電開機1長2短,用帶燈假負載看gpu燈全亮(假設gpu ...

有一個地方兩顆很小很小的電容被我拆過(大約在金手指上面)
不知道位置有沒有焊對
大大在比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個地方兩顆很小很小的電容被我拆過(大約在金手指上面)
不知道位置有沒有焊對
大大在比對一下  ...

是ok的~~我現在嘗試請人幫我代訂ic換換看,如果還是不行,可能就要先還給您囉~~可以確定的是gpu供電沒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