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32V4000畫面異常(已完修)

楼主(2013-02-18):
這是油畫嗎?是T-CON壞嗎?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這畫面是T-CON壞了,T-CON修一修就可以了。

网友:
板大可能T-CON壞了

网友:
喔 又是 液晶電視故障 反白答案

型號為 奇美V315B1-C08

換一塊就好 或是送修 但你也要拆機吧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T-CON換新便正常.第一次知道SONY也採用奇美面板

网友A:
RE: SONY 32V4000畫面異常 (已經完修)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T-CON換新便正常.第一次知道SONY也採用奇美面板

恭喜完修 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讚喔

謝謝!多虧有您出一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多虧有您出一份力!

也是您的福氣啦
互相幫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