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20MHz石英晶體,一個正常一個不會動

楼主(2013-02-18):
我買了如圖所示的20MHz貼片石英晶體,依據MCU資料手冊接了如圖的電路,結果發現不會震盪,將兩個電容由15p換成22p或33p也一樣不會動,換了3個石英晶體也不會動,後來買另外編號的石英晶體就正常了。
兩種石英晶體外觀是一樣的,其中一種為 SB20.000 (不會動),另一個為20.000Y(正常),除了編號不同,外觀上20.000Y稍微厚1mm左右,請問有哪位前輩知道其差異在哪裡?

网友A:
將此石英及電容接腳盡量靠近CPU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此石英及電容接腳盡量靠近CPU焊接.

謝謝你的回覆,我的PCB上的石英晶體已放在MCU旁,因為目前看到的問題是兩種石英晶體的差異(事實上外觀看起來是一樣的),所以想請教其差異究竟何在?

网友B:
你可以用以下的左邊的振盪電路去測20Mhz的Crystal, 再去測震盪頻率.
http://www.pcbdown.com/html/dianqidianlutu/20100801/3991.html

网友C:
有的壞了就是壞了沒理由(摔壞?),
買過 200 pcs 壞掉約 4~5 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壞了就是壞了沒理由(摔壞?),
買過 200 pcs 壞掉約 4~5 個.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兩種石英晶體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我剛好挑到壞的?
我一直在猜Y和SB是否有特別涵義,比如說切割晶體的角度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以下的左邊的振盪電路去測20Mhz的Crystal, 再去測震盪頻率.
http://www.pcbdown.com/html/dianqidi ...

我再試試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試試看,謝謝!

也有可能是您的mcu電路中reset電路有問題(未正常RESET,可能造成無法起振或程序異常),建議先檢查周邊所有電路是否連接正確?

网友D:
試試 插入 Rd 約 10 ~ 22Ω  ( 不一定 有效)

网友:
石英晶體上面的字除了是指不同包裝及大小外
有的應該是溫度係數及誤差係數
不過一般要確認是元件是否故障時,確實要先作一個單純的振盪電路來作判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試試 插入 Rd 約 10 ~ 22Ω  ( 不一定 有效)

我們的Simon還在過年啊 ...
竟然弄個"不一定 有效"的,哈哈,一定是你的約翰走路走累了又跑出來被你抓住了,結果你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您的mcu電路中reset電路有問題(未正常RESET,可能造成無法起振或程序異常),建議先檢查周邊所有 ...

我的電路應該是正常的,因為我洗了10片板子,焊了8片都正常,直到用了這個有問題的石英晶體才出現燒錄異常,而且換了3顆都一樣,改用20.000Y才OK。

楼主:
這是我洗的板子,石英晶體應該離MCU不至於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