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26U300A 之 EADP-154AF 電源板問題

楼主(2013-02-1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ony

問題是有的時候能開機的時候能開機,有的時候不開機 , 更換電源板上的電容(EADP-154AF A)仍然有問題,測試只有輸出4V正常,如果正常時但按搖控器可以開, 但電源燈沒有亮 , 搖控器按二下電源板上4v就沒有電壓 , 其他各點電壓都無輸出 , 有時一開機,電源板就會保護(繼電器跳兩聲)但是有的時候又能正常開機(繼電器只跳一聲),請問是否是電源板問題,感謝!!
還是沒辦法處理好....能否拜託各位大大在教導一下

网友A:
技改5个电阻。
改R52  R53  R75 为1/4W1.5M贴片电阻
改R54  1/4W 为1.5M普通电阻
改R55  1/8W 为30.9K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改5个电阻。
改R52  R53  R75 为1/4W1.5M贴片电阻
改R54  1/4W 为1.5M普通电阻

大大:如果買不到貼片電阻....我買正常電組來焊接後面是否可以吧....還有再請教一下1/4w...跟1/8w不必理他是嗎....直接買1.5m....跟30.9k電阻是嗎..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