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教(雜牌 液晶)會出縣有聲無影(已完修)

楼主(2013-02-18):
問題:雜牌的(HHOE)(HHM 4000) 第一次維修也是自己親人 所以搞搞看 請教 :他說時好時壞會出現有聲無影的現在 有時候看2天都正常忽然會暗掉 有聲無影 有時間重開幾次會好 有時又不會? (請各位技師大大教我 拼成就感阿) 上面照片
因為第一次 學修可以幫我畫圈圈嗎 告訴我重點在那個部份  感謝
因為各位大大教學 自己有搞搞一下:還是會ㄟ
畫面會順間全暗 好像沒開機一樣 但聲音還在 我重開機 才會亮

网友A:
PI 上的電源出問題...

网友:
高壓補焊 照個相
有地方(補焊)就可以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 上的電源出問題...

因為是第一次修 有一些東西不太懂 PI 電源是哪部份的位置?

网友:
黃色那塊板子右邊的部分..
(右下角)110V-->FC-->380V-->變壓器-->(右上角)5V、12V、24V 檢查一下電壓是否正常
黃色那塊板子左半邊 -->高壓
照W大說的檢查一下

上述檢查完畢應可收工

楼主:
ok  我去搞搞 我在測試 2天 如果ok感謝你們
還是不太可以ㄟ  是我有補錯地方嗎

网友:
把電壓(AC-DC & DC-DC)標示出來看看...(高壓除外)

网友:
上述量測需標示開機與不能開機的電壓喔!!
這樣才可辨識 PI的問題喔!!

网友:
板大會不會是高壓板壞

网友:
以常理判斷 有聲無影 → 先預設表示PI往AD(邏輯板?)正常
我遇過的大都是高壓背光起不來
如果可以 可以先作 燈管、按鍵、面板 測試 因為這些都是爬文就有人分享的問題 可以先將這些問題排除掉
不知開機瞬間有影像是否 1~3秒後暗掉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我去搞搞 我在測試 2天 如果ok感謝你們
還是不太可以ㄟ  是我有補錯地方嗎 ...

將你補焊的電路板拍照出來 (拍背面焊點)

~~不然有誰能知道你是補焊哪邊呢?

楼主:
完修 點燈板上的細小線路斷線要不斷的狀況 因為情況有點亂所以只說最終的完修情況

网友:
如前輩說的,高壓板出問題,虛焊的高壓變壓器的焊點加上重焊就休好了。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電器小學徒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