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MPO 洗衣機ES-108F洗衣機無法進水

楼主(2013-02-18):
查看機身簡圖發現壓力開關無電源,因無電路圖請問各位先進該從何處下手?洗衣機如何檢測液位?(沒看到有偵測
水位高度的 SENSOR)

PS:1.手動測試會排水
      2.啟動後一直洗衣研判目前為高水位導致不進水

网友A:
將壓力開關壓力透明管拔除
再重新電源開機,啟動,如果會正常偵測,進水的動作,.............〜讓你動腦想一想

网友B:
你一開始說 " 發現壓力開關無電源 ",接著後面又說 " 沒看到有偵測水位高度的 SENSOR "

這有點矛盾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開始說 " 發現壓力開關無電源 ",接著後面又說 " 沒看到有偵測水位高度的 SENSOR "

這有點矛盾喔 ?

因不了解原理,後來爬文發現是靠重量來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壓力開關壓力透明管拔除
再重新電源開機,啟動,如果會正常偵測,進水的動作,.............〜讓你動腦想 ...

拔除後還是一樣,不知壓力開關如何測試好壞?是用嘴吹氣時阻值會改變嗎?

网友C:
是針測完水位後不進水直接跳洗衣行程嗎?
手動可以進水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除後還是一樣,不知壓力開關如何測試好壞?是用嘴吹氣時阻值會改變嗎?

無水狀態開機,啟動,沒有偵測左右轉動作直接無水洗衣,是嗎?

网友D:
你家的洗衣機是這台洗衣機嗎
設洗衣行程按啟動鍵後給水電磁閥有嗡嗡震動嗎

會震動就是你水龍頭沒開或水龍頭根本沒水或給水管折到
完全沒反應的話
打開上後蓋看看這裡面是不是有老鼠來觀光過的痕跡
例如:電線被她咬斷掉了
下面哪一個是你家洗衣機給水電磁閥勒
給水電磁閥壞掉時是完全無法進水跟水位開關沒絕對關西的
應該要先查給水電磁閥
水位開關故障跟洗清階段關西比較密切

.啟動後一直洗衣研判目前為高水位導致不進水
將水位開關端的透明管拔除按啟動
會進水就表示壓力室太髒了
導致無法通氣造成高水位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針測完水位後不進水直接跳洗衣行程嗎?
手動可以進水嗎?

是沒偵測水位直接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水狀態開機,啟動,沒有偵測左右轉動作直接無水洗衣,是嗎?

是的,目前只剩基板沒換,水位開關換新的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的洗衣機是這台洗衣機嗎

設洗衣行程按啟動鍵後給水電磁閥有嗡嗡震動嗎

       謝謝您詳細的分析,目前是開關on後按啟動洗衣機就一直洗,正常是會轉幾下測重量再給水,有試著將壓力閥的白色軟管拔除後再啟動不過無效.(因電腦判定為高水位所以進水閥不會動作)

      壓力開關是灰色下端有一出口到下方的洗衣槽(白色透明軟管,6點鐘方向),在上端三點鐘方向有兩條線,有更換過壓力開關但無效.(抱歉!您的圖我看不出是哪一個)

网友:
這種的需要編號相同才能用
通用只是固定方式不同
無需編號只要相同型狀就行用
另外下圖只是讓你有檢查方向不是實際圖繼電器接點黏住造成電腦錯亂

可以的話煩把你家的洗衣機電腦板正反面各一丟出來
幫你找問題省的妳一直再摸瞎

不要在穿臭臭的衣服了啦n_123|
快修好你家洗衣機n_163|

网友:
有遇過安全開關、水位開關接點氧化導致這種情形發生的例子(頭尾)
不妨清潔以上這兩點接頭看看~加油

网友:
jino 大安好:
您的問題應是在IC板,圖片中紅框位置,雖然與您的不同,只要是聲寶自製的洗衣機,水位偵測線路大同小異,未進水就洗衣情況小的有遇過幾次~

楼主:
因為故障洗衣機是公司的,目前研判是板子問題,但老闆說不修了.所以....就讓公司去處理了,感謝有回文的各位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