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市內有線電話機 無過電反應 ★

楼主(2013-02-18):
前幾天話機故障了...
拿去別的地方接電話線還是無過電反應!
請問這電路機板部分要如何DEBUG???
感謝高手回覆...

网友A:
這應該是總機式話機要搭配總機,單接外線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總機式話機要搭配總機,單接外線不能使用。

您是說電話接線盒~
不須是4 芯???
是不是要有+-電及訊號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說電話接線盒~
不須是4 芯???
是不是要有+-電及訊號線?

要看總機設計沒有標準,各廠牌接頭線數、腳位定義都不一樣,
總機式電話配線從8心、6心、4心、2心都接觸過,
只有後來數位式2心配線最單純,兩條線不分極性隨便配都會通,
但一樣必須搭配原廠主機才能用。

您這話機看起來很像是總機系統的話機,原本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
我不是高手.
但這種有總機的話機.
無電源.問題大多在於線路或總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總機設計沒有標準,各廠牌接頭線數、腳位定義都不一樣,
總機式電話配線從8心、6心、4心、2心都接觸 ...

原本是當分機使用~...但現在沒過電反應!!!

网友:
皇峰的話機,業界中稱這類話機叫"多功能話機"
記得是4芯配線,分別是黑黃的電壓及紅綠的聲音TR
黑黃的電壓應由主機端送來約22-24V之間,紅綠則應約5V左右
單純10年前的印象,不過這種東西應該不是只有1支才對
量測主機端送來的黑黃電壓,這是提供給話機的電源使用
然後跑話機里的這一部份,至少話機有電源時螢幕應該會有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是當分機使用~...但現在沒過電反應!!!

那就跟其他分機對調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跟其他分機對調試試看.....

總機實在有夠舊...
上網查不出甚麼資訊~
PO上內部線路圖...
想再請教一下,關於對講機CALL IN 至分機~
這部分的線路連接方式,相關說明!
感謝您!

网友B:
單純一個中繼器,有個門口機就接中繼器的TD,RD這兩腳
中繼器上的L1,L2接主機端的CO外線PORT,電鎖的位置有用到再說
電鎖又分一般電鎖和陰極鎖和陽極鎖,陰極鎖和陽極鎖又各有分用途,
接了外線又看是否指定響鈴,如果有設那要進程式去設
設按下門口機時,是指定那幾支分機響,原始值是全響
這台看到內部,很像是512的主機,有15年以上的歷史了

网友:
話機有分為單機電話機及總機系統話機
單機話機直接可以接電信局進來的局線(直流電壓高)
總機系統話機要接入總機才能使用(控制信號直流電電壓約30v-24v)
總機系統話機又有分類比型及數位型
類比型話機接線為四芯線或以上芯線
數位型話機接線為二芯線(所以不要認錯為單機型,會造成話機內部零件燒毀或cpu故障)
總之單機話機與總機型話機辨別方式為總機型話機有一線,二線......的燈號按鍵,單機型沒有

大大您的話機為總機系統話機,不要接錯

四芯話機分別為T,R,H,L   TR無電壓 HL直流電電壓應該為15V或24V
                                       TR無極信 HL有極信(接反話機無動作)
二芯線數位話機無極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純一個中繼器,有個門口機就接中繼器的TD,RD這兩腳
中繼器上的L1,L2接主機端的CO外線PORT,電鎖的位置有用 ...

因為原本是主機接上圖片那台分機電話...
可以聽到外面門鈴的CALL IN~
當接通時可以通話...才開門!!!
但是因為線路不知被誰動過?
造成目前上面那台話機沒有電源反應[我想是他改成2芯線的關係]
也因此導致無法接聽外面的電鈴CALL IN...

网友B:
由於原門口機會使目前故障的話機產生響鈴,若其他分機不响則程式有設定過進線響鈴
若原本其他話機也會因門口機而響鈴,就能直接先處理門口機了
不然正常的處理程序是先確認你指定的話機位置能正常啟動分機再來處理門口機的問題
先找一支目前可以正常動作的話機
拔掉話機,然後量測一下這個可以正常動作的話盒或壁孔接法,
外兩點黑黃一組,會有直流電壓,有正負極,紅綠一組量一下有沒有電壓
到故障的位置,確認是否接點電壓正常,不對的話改變為正常電壓位置
不然就必需由主機端確認接線正確至故障的位置,
若電壓正常,更換拔掉的話機插上,至少能正常動作
電話本身有分機號碼,號碼是設定在系統主機上的,所以換話機不會改變分機號碼的
這個位置話機能動作後,就能來處理中繼器了
上圖中CO便是外線進線PORT,CO1為內兩芯,CO2為外兩芯以下類推
看了一下,目前是CO1有輸入,所以只有一條外線,而CO5便是接門口中繼器
確認CO5和中繼器的L1,L2有相接,若中繼器正常,按下話機機的外線5鍵,
會聴到中繼器的繼電器動作聲,若沒聲音,只有外線PORT故障,中繼器故障,線路沒接好,3個選一個
中繼器送電時,中繼器本身的L1,L2會有電壓輸出的,總機的CO端則是沒有電壓的
中繼器能正常工作時,再去考慮門口機,中繼器和門口機只有TD和RD兩條線而己,
一般處理的程序是這樣,參考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於原門口機會使目前故障的話機產生響鈴,若其他分機不响則程式有設定過進線響鈴
若原本其他話機也會因門口 ...

真的非常詳細的解說...感謝高手幫忙協助
會盡快做測試處理~在來回報一下!!!
感謝您~

楼主:
終於解決了通話問題...原來這機型只吃4C線~
若接上2C電話盒,話機是無電源反應的!
也就是所謂的傳統類比訊號電話總機...
但目前撥話總是會聽到很刺耳的雜音~
是線路老舊的關係嗎?[外部干擾]
外線我只是與分線扭接而已...因為手邊剛好沒有UY可以夾
還有就是話機只能使用-->2線撥話,
不能使用-->1線的按鈕播話,這是哪邊要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