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H612~電源板型號:FSP225-4F01無12V與24V問題

楼主(2013-02-18):
此電源板電壓有問圖但不知要如何檢修(電容以全換新)
5VSB電壓5.0V
5V電壓4.8V
12V電壓3.5V
24V電壓0V
請問各位先進
我要從哪裡開始檢測比較好

网友:
第2張圖.看起來電容還沒換!?

网友:
請多多利用站內搜尋,參考站上先進類似狀況排除方法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mit=yes&kw=4f01
多拍些照片<正反面>,<懷疑區塊主要零件周邊>
這些都是可以提供站內諸位先進協助判斷依據
祝福你能盡速完修

网友:
電容已經爆了,確定有換嗎?再檢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