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自釘房間隔板間隔要抓多少

楼主(2013-02-18):
我要把鐵皮屋房間釘隔間
不知道角材間隔要抓多少
角材長8尺NT55
板子 粗面4尺X8尺NT380
房間尺寸長寬高 390cmX280cmX260cm
我抓的是
牆壁間隔45cmX60cm三面,夠?不夠?
天花板間隔60X60cm一面,夠?不夠?

夾板是不是用1分的就夠了
我的計算數量公式是
牆壁(int(長度/45cm)+1)
天花板(int(長度/60cm)+1)
試算出來
角材要67根
板子要11片
有兩面牆壁要塞16kg/25mm的玻璃棉
這跟24kg/50mm的規格比較起來
在夏天日曬,我知道這兩種室內溫度肯定有差,
但是會不會差很多
還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
一般是用4mm夾板4尺*8尺那你腳料會下1尺半嗎? 不是下2尺比較剛好

房間尺寸長寬高 390cmX280cmX260cm
260CM高度已經超過8尺(244.2CM)

你用4*8不是很損料
建議你把圖面劃一劃, 看用3*6  OR 3*7   OR 4*8 會比較省事省料
再決定下角料的間隔尺寸
角料用10尺的才夠你的寬及高
要塞玻璃棉要用1吋8的角料

天花用3*6就好了太大反而難上
你若人手多 另當別論

楼主:
大部分時間只有二隻手

改夾板式的角材了,一根差15元,
買了空壓機跟釘槍來碰碰碰
不得不抱怨下,買了三支二手老古董,只有一個能用,我只能不斷的鑽洞釘釘子,
原本期待能用大隻的來碰碰碰,爽度瞬間消失n_106|

==>天花用3*6就好了太大反而難上
這個建議好n_116|

比較扯的是在露天找了好幾天的隔音棉,竟然比在買木材時順便問的價格還貴,這是啥情況
我也在露天比較來比較去空壓機的價格,最後也是跑到台南市南區的二手店才找到更便宜的 :on_084|

所以我的結論是露天的價格好像沒有比較好,差在說你會不會去找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時間只有二隻手

改夾板式的角材了,一根差15元,

xingxingxing大您好!!

     能否請教您所謂的"台南市南區的二手店"大概在哪裡??..能否告知小弟...謝謝您....

     您說買了三支二手釘槍,只有一個能用,...可以把問題提出來....網內應該有很多大大可以幫您!!...

     網拍的價格...不一定都會比店面便宜...這是正常的...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去哪裡買!!!....

楼主:
金華路,背對區公所過橋,左手邊游泳池在過去,紅色大建築賣香的在過去二三間
清楚不n_118|

還有有兩台NT2500 2HP/20升
露天隨便2HP/20升 3000起跳

三支一千,到付200,想說賺到,
結果一支大鋼砲,只有洩氣孔有氣,不動作,加油進氣孔,在試也一樣,拿去看能不能修,老闆說十幾年的老古董,沒零件換

另一支小ㄇ字的有碰碰碰,可沒釘子跑出來

最後老闆退500所以代代合合ㄟ,那隻小ㄇ字也700,跟新的沒兩樣n_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華路,背對區公所過橋,左手邊游泳池在過去,紅色大建築賣香的在過去二三間
清楚不

不動作可能只是汽缸O-RING壞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華路,背對區公所過橋,左手邊游泳池在過去,紅色大建築賣香的在過去二三間
清楚不

xingxingxing大您好!!

        謝謝您...小弟大概知道相對位置了.....有空會去參考看看!!!.....

        釘槍若找不到零件可換的話......健康路有家"祥泰"(西門路和夏林路之間)

        西門路有家"維德"......永福路有間專門賣工具(兼維修)的店(中正路和友愛街之間)

        這幾家都有在維修工具.....提供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可拆開看看 前後方橡皮有無漏氣或硬化   前方我是用內胎皮代用 還是可以用的 後方脆化 網拍也找的到

楼主:
等搞完房間再來看看能不能弄好,
暫時先用螺絲加十字搞定

二十米的玻璃棉也蠻大的一桶的,搞的時候不知要不要防護,
也來不及了,貨到了就上n_118| 搞完之後覺得全身癢癢的,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搞完房間再來看看能不能弄好,
暫時先用螺絲加十字搞定

你該不會買只有純玻璃棉,沒加錫箔的那種?

會養就用肥皂洗一洗就好
但剪裁時最好帶口罩,否則吸進去是出不來的

楼主:
是有錫箔,這麼恐怖阿,下次會記得n_094|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錫箔,這麼恐怖阿,下次會記得

xingxingxing大

    若用肥皂洗一洗還會癢的話....教您一個秘方!!!.....

    用寬板膠帶(2.5吋)在會癢的地方黏一黏.......您會發現一些玻璃棉的屑屑....這不容易洗的掉........

    我的經驗.....在處理玻璃棉時....一定要穿長袖衣服戴口罩(護目鏡)....皮膚最好不要暴露在空氣中...

    我曾經癢了一個禮拜!!!....全身抓得紅通通的.......

网友:
有錫箔的最好要注意方向性喔~
假如錫箔面是靠近外面(非房間側)
主要功能則是隔熱(阻隔帶有熱源的紅外線幅射熱)
其次才是隔音
================
假如錫箔面是靠近(房間側)
則主要功能是保持房間溫度(輻射熱不散失)

楼主:
懂了,原來這有差喔
我以為把錫箔向外面就對了,然後就封起來了,
剩了蠻長的,改天來封別的地方
搞了三天,猛一看一級棒,細一看縫縫塞滷蛋n_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