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2NAKE 開機無畫面問題

楼主(2013-02-18):
開機電源有亮但電源板上燈號1秒閃爍1下
電源板型號IPOS 42V5(電容以換新)
請問各位先進檢測方向要重哪裡著手比較好

网友A:
不知現在 有那組 電壓
沒有 那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現在 有那組 電壓
沒有 那組電壓

有5VSB與5V
12V與24都有
就開機畫面閃一下電源板燈號就開始閃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5VSB與5V
12V與24都有
就開機畫面閃一下電源板燈號就開始閃爍了

故障點 好像是在(背面)
副電源 穩壓不足 有零件短路
這個電源板上(型號)是甚麼
看看我手上有 就可以(比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點 好像是在(背面)
副電源 穩壓不足 有零件短路
這個電源板上(型號)是甚麼

老大謝謝啦
型號IPOS 42V5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謝謝啦
型號IPOS 42V5

手上確定沒有(這個板子) SORR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VSB與5V
12V與24都有
就開機畫面閃一下電源板燈號就開始閃爍了

閃爍時各電壓會跳動嗎?

网友:
各組電壓的電源IC附近有小顆電容(例50V1UF.50V10UF)更換過了嗎?或許有用唷!

网友:
這可能是高壓版迴路故障出現保護燈號.電源應當都正常..

楼主:
新定的電源板來了...裝上同樣的情況
這次發現插市電時電源燈會橘、藍光閃一下在變回橘光
接高壓板開機後12V與24V無輸出、但不接高壓板線路又有12V與24V
主機板型號200-100-KE4261-S4H
接高壓板開機電壓
不接高壓板開機電壓

不接高壓板開機

不接高壓板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