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M-32LZ50無影像(已解決)

楼主(2013-02-19):
不知是不是tps65160不良 有補焊過 不知有那位大大指點 指點 謝謝:

開機有背光全黑無影像

開機有背光全黑無影像

無vgl vgh電壓 有輸入12v電壓 有交流聲

無vgl vgh電壓 有輸入12v電壓 有交流聲

网友:
暫時無法完修
買一片(好的)來對照
可以很快(修護)

网友:
去負載,再測是否有各項電壓輸出?判斷故障約略區塊
找主要原件Datasheet,查該原件是否正常工作?
本人只會這些,再來就得求助其他先進幫助

网友:
幾年前有修過, T-com 完修 source 出狀況
要有點心理準備..

楼主:
不知為什麼R54不良會造成無VGH VGL電壓 本來只有注意12V保險絲有沒有斷 不小心用手觸摸IC就有VGH VGL電壓 才發現此電阻不良

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為什麼R54不良會造成無VGH VGL電壓 本來只有注意12V保險絲有沒有斷 不小心用手觸摸IC就有VGH VGL電壓  ...

恭喜完修 標題可以打上已解決 跟板號
如果可以將故障點弄上照片會更好
這樣還可分享給他人作參考

楼主:
RE: RM-32LZ50無影像(已解決)

不知道要如何在發文後 如何打上已解決 所以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要如何在發文後 如何打上已解決 所以抱歉

在你發文的第一樓(#1)最下面左下角有{編輯}-->點下去就會跳出編輯視窗。
你就可以重新編輯(修改文件、相片、附件等等)。
確認無誤後在左下角{保存}-->點下去就完成編輯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無意中的獲得完修,恭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為什麼R54不良會造成無VGH VGL電壓 本來只有注意12V保險絲有沒有斷 不小心用手觸摸IC就有VGH VGL電壓  ...

原來手是最好的探棒~~

网友:
恭喜完修!
真是雙手萬能~
單手更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