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源熱水瓶壞了如何修?

楼主(2013-02-19):
請問維修高手我的大家源熱水瓶,插電後完全不動作(不加熱),請問這大概是哪邊的零件壞了

网友:
我猜停電了~

网友:
溫度保險絲檢查看看

网友A:
試一試插第二個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一試插第二個電源!

你讓我想起了一個笑話

寶貝!今天安全期x出不會懷孕喔

网友:
看有沒有過電,第一部就是拆拆

网友:
1.檢查110v--12v 變壓器是否正常。
2.檢查溫度保險絲,是否空燒過。
3.機板可能性較低。

网友:
一為溫度復位型保險零件故障
二為固定型溫度保險絲OPEN
三為加熱器故障

檢查看看吧!

网友B:
不動作是吧
那液晶屏有顯示嗎
有:去量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用BB檔量  會叫:OK  不會叫:掛點)
沒有:去量有沒有電壓

网友:
舊款大家源內膽中段高度背面有一顆105度溫度SW(預防乾燒),有歸復小孔,押回即可
新款的沒拆過,猜想是溫保斷路切除所有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動作是吧
那液晶屏有顯示嗎
有:去量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用BB檔量  會叫:OK  不會叫:掛 ...

請問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是黃色的那個還是藍色的那個?

网友C:
溫度保險絲應該是白色管子套著的那一個.............藏在管子裏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保險絲應該是白色管子套著的那一個.............藏在管子裏面

有找到了

量有bb叫

明天再來看110/12v變壓器

我落伍了嗎?印像中變壓器不容易壞耶

网友D:
事實上你插到220V了n_15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實上你插到220V了

我想菊花跟妹妹

我還分的清楚

网友B:
變壓器不會壞
但裡面有些有保險絲他太熱會燒過載也會燒
量法也一樣用BB檔
量110V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不會壞
但裡面有些有保險絲他太熱會燒過載也會燒
量法也一樣用BB檔

真是見鬼了

昨天又從新把溫度保險絲量一次

結過沒壞

想說不會吧!是變壓器壞了嗎?

把它翻過來插電

結果莫名其妙好了

我推測不是機版就是有不明機制的復歸原件

真是見鬼了~~弄半天不如翻過來

网友B:
頃倒保護......
有些除濕機跟熨斗有這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菊花跟妹妹

我還分的清楚

爆笑..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頃倒保護......
有些除濕機跟熨斗有這設計

我在對岸...看到有電風扇倒地立刻斷電的..
應該也使這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