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 國際牌 總機系統 VB-9211TEX = VB-9211EX

楼主(2013-02-19):
Panasonic 國際牌 總機系統 VB-9211TEX = VB-9211EX
電話機只能接收.不能發話.按件燈壓下不能亮.有撥號音.
如何下手修理.能否提供線路圖.
同系統共有5個分機.(5個房間位置).故障的位置(房間)用其他的位置(房間)分機替換就可使用正常.
將故障的位置(房間)的分機(VB-9211TEX )替換至正常的位置(房間)使用同樣不能使用.
故確定為機器(VB-9211TEX )內部故障.非總機及線路及接線盒故障

网友:
話機內機版電容容易漏液,先更清洗機板,換電容.再檢查PCB漏液電容附近的電路是否斷路,有斷路用細銅線修補,是看看可不可以,因PANANSONIC VB9系列話機常有的通病

网友:
真巧,昨天才送修5台給廠商,送修完還剩5台壞的。

楼主:
謝謝.電容容易漏液,先更清洗機板,換電容部份我試試看

楼主:
大師看來基板電容都很好
按鍵導電橡皮都在100歐姆以下
能指導下一方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