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BB電容 上標示的耐壓 是 AC Or DC?

楼主(2013-02-19):
請問CBB電容 上標示的耐壓 是 AC Or DC?

例如 CBB22 105J 250V
上面的耐壓250V 是指AC or DC?

250V這個電壓挺尷尬的,
AC220V的電壓峰值是311V,
若是用在AC220V是否有風險?

网友:
隨意利用 Google 搜尋 "CBB22" 所找到的 Datasheet 幾乎都清楚的標示耐壓為 VDC 耶!

選用零件想無風險的話,就是標稱電壓要高於實際工作電壓,如此這般。

网友:
小弟個人認為電容器的耐壓應該是屬於直流
飛船老師找到DATA也是指DCV

网友:
如果是AC耐壓會在上面標示VAC或是加上"~"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