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52" 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 無背光, TL-52W6000D(已完修)

楼主(2013-02-19):
有了上次修聲寶電視的經驗,陸續幫親戚也換了幾次高壓板. 問題也都迎刃而解(小弟功力不足, 直接吃軟柿子. 都是模組直接更換比較快).
這次是同事另一台電視奇美 52" TL-52W6000D也遇到有聲無影, 無背光, 相同的異常. 很直覺的判斷應該就是 高壓板故障. 建議其拆開檢測一下 高壓板是否異常.
但是今日到了公司 看著他把高壓板帶來了...... 傻眼... 怎麼那麼多片?
高壓板 VIT70054.50, VIT70054.51, VIT70054.52, VIT70054.53 四片, 無法判斷是在哪一部分故障??? 要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該從哪邊下手? 或是有何方式可以判斷是哪一片高壓板故障? 或是不良原因並不在高壓板? 謝謝

目前大致狀況如下:
1.        POWER 24V 輸出正常
2.        高壓板外觀正常, PCB 無異常燒毀狀況. 電容外觀也正常
3.        FUSE 量測未燒毀

网友:
有相片會比較清楚
上個照片吧

网友:
加油!照個相片上傳!

楼主:
同事的電視, 晚點問問他有沒有照片可以看看.

网友:
我的機子也是,換了高壓板就正常了.

网友:
高壓板不是已經在你手邊了嗎??
先上高壓板圖給大家看看吧

网友:
第一次聽到四片@
高壓線圈看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事的電視, 晚點問問他有沒有照片可以看看.

請他 提供 詳細相片 維修比較方便
這個(高壓板)4片約1000元
(沒有屋頂)有業者(再賣喔)

楼主:
高壓板昨天同事的帶回家了. 不過他有勇往直前的精神, 已經先到對岸訂了一組高壓板. 順豐快遞直接發回來. 收到東西再跟大家更新.

楼主:
訂的高壓板到了, 同事也更換上去了. 經過交叉測試 是四片中的第二根第四片不良. 更換後背光部分沒問題了. 但是卻產生了新的問題. 畫面偏紅且有油畫問題.
因為在更插拔訊號線時不小心將其中四個PIN弄彎了, 但是扳回在插入 狀況有改善但是 還是有問題.
可否請各位指點一下可能問題?

這次有圖有真相了^^

LVDS 訊號線

LVDS 訊號線

背面全景

背面全景

畫面油畫2

畫面油畫2

畫面油畫1

畫面油畫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他 提供 詳細相片 維修比較方便
這個(高壓板)4片約1000元
(沒有屋頂)有業者(再賣喔) ...

已經買了也裝了, 但是現在出現油畫問題. 可否幫忙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買了也裝了, 但是現在出現油畫問題. 可否幫忙在看看^^

邏輯版 有短路
可能量測 vgh vgl 期各組電壓
是(屏線)短路 造成(損害)
請提供(邏輯版)相片 在(面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邏輯版 有短路
可能量測 vgh vgl 期各組電壓
是(屏線)短路 造成(損害)

改公板..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公板..對吧!

這個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版 有短路
可能量測 vgh vgl 期各組電壓
是(屏線)短路 造成(損害)

DIY 的精神跟樂趣果然是無限的~
同事直接入手 邏輯板, 目前在運輸途中.  希望這次可以藥到病除...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 的精神跟樂趣果然是無限的~
同事直接入手 邏輯板, 目前在運輸途中.  希望這次可以藥到病除... 謝謝大 ...

祝福完修

完修 上個圖吧

网友C:
此畫面跟tcon的油畫不一樣
更換tcon不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畫面跟tcon的油畫不一樣
更換tcon不會好

剛註冊通過....!!  先感謝同事幫忙我發這帖詢問...我是此帖的苦主...果然依TFT所說..更換tcon沒有好..!!
現在剩下LVDS cable與一片小片的轉板還沒更換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註冊通過....!!  先感謝同事幫忙我發這帖詢問...我是此帖的苦主...果然依TFT所說..更換tcon沒有好..!!

 廖吉購謀拆剛...

网友:
如果把弄彎的Pin補焊呢?

网友E:
檢查各版的接地有無漏接

畫面看起來像是雜訊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檢查各版的接地有無漏接

畫面看起來像是雜訊造成的

應該不是(雜訊)問題 14樓

网友:
如果無法自行修復請早送修
不要弄到無法處理才要送
那會花更多
台北可以幫你
中南部線上有很多高手
如找不到在介紹給你

网友:
感謝各位意見..完修了..現在確定是LVDS cable的問題.更換一條就ok了.壞掉的cable header有個母pin從外觀上看起來裡面已經接觸點不見了(用放大鏡看).有可能會沒辦法接觸到pin.之前量測那pin應該是GND.本來想說會沒影響(因為有一排GND pin).不過現在看起來很有可能是此pin的問題.不過也從原廠那知道.此cable非常容易壞.在拆拔過程中,如果不小心就會損壞!!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F:
我的tl-52w6000d 碰到也是相同情況,有聲無背光,檢查24v電壓都正常,請問樓主的有多出來好的高壓板可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tl-52w6000d 碰到也是相同情況,有聲無背光,檢查24v電壓都正常,請問樓主的有多出來好的高壓板可測嗎 ...

JACK 大,高壓版可以用一個2.5到3.3V電壓,電流不要太大,驅動高壓板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tl-52w6000d 碰到也是相同情況,有聲無背光,檢查24v電壓都正常,請問樓主的有多出來好的高壓板可測嗎 ...

有耶..我舊的四片通通換下來..不過我不確定哪一片是壞的..!!可以確定的是Master跟Slave1是好的.Slave2,Slave3不曉得哪片是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耶..我舊的四片通通換下來..不過我不確定哪一片是壞的..!!可以確定的是Master跟Slave1是好的.Slave2,Sl ...

完修完成 照片
貼一張 來看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