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種LED要如何稱呼?

楼主(2013-02-19):
上下各20字

上下各20字

44791-23L

44791-23L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detasheet,請各位幫忙。因為上排左邊有3個字顯示不出來,不知哪一個元件壞了。

网友:
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 (VFD)真空螢光顯示器

楼主:
請問這種有3個字無法顯示,是44791-23L壞了,還是vfd壞了,哪裡有賣這零件?

网友:
國內的拍賣網站沒找到
只找對岸的

VFD显示模块20*2点阵KH202SD58R1-M三星SAMSUNG FUTABA通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904560470

基于zc99696.ZC99685的VFD显示板.LED点阵显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w&id=3273407204

請搜尋關鍵字" VFD 點陣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有3個字無法顯示,是44791-23L壞了,還是本身壞了,哪裡有賣這零件?

可能要把整個PCB 照片PO出來才好判斷!! 一般來說 VFD驅動有專門的IC 當然有可以自行去"逗"的!!
VFD 每一個自都有一個字會有一個 柵極所以 2002就有 40個還有裡面5*7 也會有驅動,...記得有人用 LCM2002 取代VFD 2002 省電壽命又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把整個PCB 照片PO出來才好判斷!! 一般來說 VFD驅動有專門的IC 當然有可以自行去"逗"的!!
VFD 每一 ...

我找到VFD的detasheet,您能教我如何用外部電源,來試18G 19G 20G有沒有壞掉嗎?

574.17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VFD的detasheet,您能教我如何用外部電源,來試18G 19G 20G有沒有壞掉嗎? ...

VFD 動作像真空管 需要給燈絲電壓(電壓與管長有關)約2.5~4.5V AC(DC也可以亮度會不均勻) 接下來 每一的字(你的是20字)會給一個驅動電壓,但是這還不會亮因為還有柵極也要給電壓也就是 每個字裡的 橫5點*縱7點 也要給電壓 因此需要用到掃描把每一個字的 5*7 自行送出再點亮要顯示在哪一個字,所以你要單獨點亮會很困難,綜合判斷這3個字不會顯示(但其他字都正常)可能是 PIN 斷掉就沒有電壓送進去(陽極) 還有就是驅動的IC 這IC的用意是要把偏壓給導通,因為偏壓電壓較高(有的高達20~30V)所以需要耐壓的驅動IC 當然驅動IC也要有驅動信號,沒信號沒動作... 你已經換過 44791 IC 照理講應該就不是他的問題

楼主:
謝謝您的回答,已經找到問題點了,就是VFD的問題,也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