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32吋液晶電視LC-32E畫面偏白

楼主(2013-02-19):
這台是朋友不要送給我研究的
冷機一開機畫面會正常大概5秒鐘
之後就變成偏白的情況........
拔掉電源後再插電就直接偏白,沒有冷機時5秒鐘的正常
想詢問各位大大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PS.過十分鐘在開機就又5秒鐘的正常影像後,之後又直接偏白了!!

偏白的畫面

偏白的畫面

网友A:
可能是(面板區塊問題)
短路的零件 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面板區塊問題)
短路的零件 找找吧

所謂的面板區塊是邏輯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謂的面板區塊是邏輯版?

會正常5秒 邏輯板(機會少)
面板(負壓)檢查看看 (面板側邊ic軟排)或(連接線)
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