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馬桶發出電流聲

楼主(2013-02-19):
大家好,我們剛買一台日規水貨電動馬桶,剛裝上去送電時發現待機時會有奇怪的"滋~滋~"電流聲,

除此之外功能正常,看樣子是新品不良了
我們有錄影起來,聲音是從馬桶內部發出來的

請問這是哪裡壞了?有人會修嗎?謝謝 T_T

更新一下問題影片,網址
youtu點be/auVaoKnx98Y

网友:
保內找廠商休
拆過保固會有問題

楼主:
請問這問題大不大?
要把馬桶寄回日本好麻煩說

网友:
幫你貼一下正確位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hA9QOyJb8
但看不出有什麼異常
保固內還是叫修吧~~

楼主:
抱歉手機錄音太爛了,我把影片聲音再放大些重新上傳
如果聽不清楚請大家把喇叭開大聲一點
影片重新上傳網址:
youtu點be/auVaoKnx98Y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手機錄音太爛了,我把影片聲音再放大些重新上傳
如果聽不清楚請大家把喇叭開大聲一點
影片重新上傳網址 ...

高級電動馬桶, 高樓層 ,高水壓 ,小而急的進水聲?!

把三角凡而(馬桶下,止水開關)關掉試試!

楼主:
謝謝回復,確定不是進水聲,這個吱吱電流聲像燈管一樣,而且只有在待機(省電狀態)時會有這聲音

网友:
我覺得是在釋放臭氧消毒的聲音

网友:
我沒用過這類高科技產品,開個玩笑,有滋滋聲,聽說現在有種 〝免滋馬桶〞。
這個問題可能還是要參考一下使用說明。

楼主:
我本來以為是台灣電壓比日本多10v的關係,特地買降壓器餵他100v還是一樣
(也許第一次接上110v時就有東西燒壞了)

很奇怪的是馬桶只要不進入省電模式就沒這聲音,感覺是電源迴路出了問題
我們比較希望能在台灣就修好,寄回日本來回至少也要2個月
希望有高手能夠幫忙

网友A:
某些交換式電源在待機時是會有這滋.滋.滋.滋.的聲音
說有沒有影響...是還好,但聽了就是感覺不舒服...
印象中版上曾有人探討過,大都是電容的問題
版大您可以找找看
何不問問您購買的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交換式電源在待機時是會有這滋.滋.滋.滋.的聲音
說有沒有影響...是還好,但聽了就是感覺不舒服...
印象 ...

台灣代理賣太貴了,這台是自己從日本拉回來的,所以如果有人願意幫忙的話請pm報價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吧,可能是其中的某个开关变压器不牢固产生的电磁振动。动手能力强的话,只要打开观察一下,找准哪个后再用绝缘清漆之类的东西固定好应该就没问题了。
不过,不嫌讨厌的话,让它去吧!听多习惯了就成和谐音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吧,可能是其中的某个开关变压器不牢固产生的电磁振动。动手能力强的话,只要打开观察 ...

这几天我看能不能把电路板拆下拍照贴上来,顺道做个记录给大家看看这台湾卖十几万的马桶质量怎么这么差,还有....这是日本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我看能不能把电路板拆下拍照贴上来,顺道做个记录给大家看看这台湾卖十几万的马桶质量怎么这么差, ...

嗯,有图才有真相。
日产的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最多是开关变压器因运送过程中有所松动了吧。
一个马桶十几万,奢侈啊。。。。不过那个尻可享受哦!

网友:
雖然鼓勵維修!!但是對品質不良就要他把問題解決!!不要幫他擦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有图才有真相。
日产的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最多是开关变压器因运送过程中有所松动了吧。
一个马桶 ...

请问变压器是不是像线圈一样的东西?我可以带手套压他吗?有没有啥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变压器是不是像线圈一样的东西?我可以带手套压他吗?有没有啥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

对,是像线圈那样子的,不过线圈是绕在黑色骨架上的。
这样,你戴个绝缘手套什么的(记住,一定要可靠绝缘哦!普通的手套不保险哦!),一个个按压(或捏)过去,哪个有声响方面的反应,就是哪个喽!
或者,你也可以利用听诊器的原理,用纸卷成卷,放耳边听到底是哪个元件发出声响来的,找到后再处理!建议用这个方法,因为比较安全。
最后,如果实在吃不准,先上个图来吧,大家帮忙看看,诊断一下。

再次警醒哦,一定注意安全!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像线圈那样子的,不过线圈是绕在黑色骨架上的。
这样,你戴个绝缘手套什么的(记住,一定要可靠绝 ...

結束了= =,打開後發現所有的電路板都有上膠防水,還是要乖乖寄回日本

网友:
想想也是,防水是必然的。日产洗衣机的控制件防水工作同样做得很得体,光这点就表明一个态度,不得不服。
但您说的是整体灌胶密封的么?真这样就没法了。
弱弱地问一声噢,寄来寄去的邮费是厂商出么?

楼主:
防水膠至少有3mm厚,正反兩面,看得都的元件全上膠,不可能處理一定要寄回日本= =
來回運費要算我頭上,不過如果依照公司貨的訂價,我寄回去10次還有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