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面板HT15X31-100規格表(已解決)

楼主(2013-02-19):
因為收尋不到所以來此求助
謝謝!!

网友A:
你需要的規格書 在這 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規格書 在這 看看吧

收到謝謝努力研究中~"~
20p怎麼變出40p~~
是不是重LCD module pin number找出1~20照順序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謝謝努力研究中~"~
20p怎麼變出40p~~
是不是重LCD module pin number找出1~20照順序排呢 ...

這規格書 有好幾台(機種)在裡面
你先找您需要的15吋 規格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謝謝努力研究中~"~
20p怎麼變出40p~~
是不是重LCD module pin number找出1~20照順序排呢 ...

tft 和 lvds 架構不同 又要細分 多種規格
標準 非標準 還有兩句(英文)忘記了

看你要裝在(比電)或是(影幕) 排線 確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規格書 有好幾台(機種)在裡面
你先找您需要的15吋 規格書

應該是右邊數字重新排列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右邊數字重新排列嗎??

是的電壓正確 (其他)可以慢慢試(不會燒毀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電壓正確 (其他)可以慢慢試(不會燒毀喔)

了解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