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26U1有聲無影

楼主(2013-02-19):
開機大兩秒有影像,就無背光了
請問各位高手,從哪裡下手

网友A:
電容換了嗎
說明文字多一些

能更明白(表達)故障點
也容易找到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換了嗎
說明文字多一些
能更明白(表達)故障點

感謝wecan大大回覆
爆的電容已經換了
有重新測試還是一樣
開機時會有畫面
兩秒就沒有了
若按切換訊號來源(AV1.AV2)
會有籃底可是兩秒後就沒了
若用數位機上盒輸入AV1也是兩秒後就沒影像
用手電筒靠近面板照會看到影像由這裡知道燈管沒亮(無背光)

网友A:
沒有(背光)要修電源板
看電源板(電源輸出)是否穩定
(不是用看的 是用量的喔)用電錶喔
因為在這個論壇(有人回答說:  某某大大 我看了很久 都沒有(浮)出 24v喔

网友B:
用手電筒靠近面板照會看到影像由這裡知道燈管沒亮(無背光)

問題點你都已經打出來了.有方向了.加油!

网友C:
換高壓版或修理高 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背光)要修電源板
看電源板(電源輸出)是否穩定
(不是用看的 是用量的喔)用電錶喔

再次感謝wecan大大指點
先查電源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電筒靠近面板照會看到影像由這裡知道燈管沒亮(無背光)

問題點你都已經打出來了.有方向了.加油! ...

感謝logcth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高壓版或修理高 壓版

了解謝謝大大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wecan大大指點
先查電源感恩喔

說明越詳細
就會快 完修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大大回覆
爆的電容已經換了
有重新測試還是一樣

開機2秒有影像背光消失
會不會是高壓區異常 導致進入保護模式?
跟每按一下次開關 幾秒後背光消失有雷同
可檢測高壓輸入源是否數據正常~
如果有PI圖 應該比較好找問題或告訴你問題點
我算新手 如有猜錯~ 多包涵

网友:
測高壓版有24v或12v沒有查電源版  高壓版ON OFF有無5V有  就是高壓版不良 沒有查AD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沒有(背光)要修電源板
看電源板(電源輸出)是否穩定
(不是用看的 是用量的喔)用電錶喔

真的有人這樣回答過嗎?
24V 會浮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有人這樣回答過嗎?
24V 會浮出來

真的是這樣回答的
整個 傻眼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