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20" CRT 不開機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3-02-19):
診狀: 數月前慢慢延時才會開機,值到目前完全不能開機
型號: TC2096CX
板號: 736TC2969F192

R719 1W有過熱跡象,色碼有變色,目視大概:棕棕棕銀白
挑腳測量:2.6K ,請教R719原有阻值?

网友A:
R719是22K這顆不會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19是22K這顆不會壞

認同+1,那個不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19是22K這顆不會壞

感謝告知~
哇!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認同+1,那個不會壞

ㄟ害!
R719沒有被換過跡象,2.6K/22K 哪ㄟ安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
哇!苦~

是甜的喔 賣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甜的喔 賣苦啦

以為撿到軟柿~
這下又要花時間巡板量電壓

网友A:
插上電源聽看有無 嘰嘰  振盪聲 沒有查一次電源 有查二次電源 水平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電源聽看有無 嘰嘰  振盪聲 沒有查一次電源 有查二次電源 水平輸出

今天又拆下R719,確實為22K(是我的記憶錯誤),蘇大足力害
小弟不懂電視,只有一般電路常識,更換兩顆輕觸SW 可開機囉
但是工作中,有時1~2小時,有時5或10分鐘會自動關機,
之後,電源就無法開啟(一次電源160VDC,測量電容470u OK,二次不知在哪?)。
除非插頭拔除,等後5~30分鐘冷機又可開機
我該如何查修,或是換掉哪可疑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拆下R719,確實為22K(是我的記憶錯誤),蘇大足力害
小弟不懂電視,只有一般電路常識,更 ...

按鍵不要只換2顆,全部換掉

网友A:
自動關機時 測二次電源D704有無110V電壓沒有或是升高15OV查一次電源 IC706  TEA2262旁電容
有正常110V就表示一次電源OK  查水平輸出Q602  C腳有無110V  推動Q601 B腳0˙5V沒有太低太高
查水平震盪IC801   或是敲敲基板看看有可能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鍵不要只換2顆,全部換掉

曹老闆安安,社區服務零件有限,省一點算一點
其它五顆確認NORMAL OPEN 絕緣良好,謝謝您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關機時 測二次電源D704有無110V電壓沒有或是升高15OV查一次電源 IC706  TEA2262旁電容
有正常110V就表 ...

蘇大感謝指導,一早開電腦就抄下您的提示:
此板還很漂亮,焊點、接頭放大鏡檢查良好,敲板正常

我不會分辨一次電源是哪?(煩請告知),就以電容編號代表(電表黑棒接TUNER 外殼)

測試如下:

  測量點           TV OFF      TV ON       自動關機時
======= ========    =========   =============
C701                   86V          85V          86V

D704(C715)      142V        117V           4.5V

C720 (B+)         140V        117V         未測

D2499 C           143V        180V          4.3V

Q601 B                 0V         0.36V         0mV

震盪(石英)            0V         4.7V           0mV
(IC801 12腳)

IC605 7805        5V          5V               0mV

有一個現象很怪,收視AV時按ON/OFF關機(插頭不拔),再按ON/OFF開機後
畫面是在CH頻道,與其它電視會記憶上次在AV位置不同?

网友A:
C732空  是C705  自動關機時 D704無 正常電壓117V 查一次電源震盪異常 IC TEA2262週邊元件 一次 二次電源 接地點不同 拆解元件時C705記得先放電才不會燒毀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32空  是C705  自動關機時 D704無 正常電壓117V 查一次電源震盪異常 IC TEA2262週邊元件 一次 二次電源  ...

這台插電沒聽嘰嘰振盪聲,不知道是我耳朵壞了,還是馬路上的汽車噪音
感覺自動關機這故障是熱機後才不定時發生
發生後,在待機下故障依舊,不能開機,除非拔插頭

如果常溫下單件檢測,好像找不出不良單件
看來先量電阻,換三顆小電解~
請教蘇大TEA2262右邊那顆ZD是多少V

网友A:
回popcom大  SD是12V 測量電壓 電表黑棒不能放在TUNER外殼接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popcom大  SD是12V 測量電壓 電表黑棒不能放在TUNER外殼接地不同

謝謝蘇大指導,13樓圖片已修正為C705,以免誤導後人
遇到您這位專家,一定要再請教:
1. 一次電源是指 C705 正負兩端160VDC?
2. 二次電源是指 D704 (C715 +端) 對TUNER外殼 117VDC?
3. ZD 601 已將電木板燙黑(疑為控制RL601金色繼電器),測試ZD 601 崩潰電壓為3.6V,請教ZD601該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蘇大指導,13樓圖片已修正為C705,以免誤導後人
遇到您這位專家,一定要再請教:
1. 一次電源是指 C70 ...

應該是RL601金色繼電器壞‧更換

网友A:
SD601有 8.2V  9V穩壓給水平震盪IC 的工作電壓 IC AN5160NK 用8.2V   IC TA1268N 是9V看你的基板應該是9V

网友F:
te2262旁綠色可變電阻 將電壓調下一點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恩!
謝謝啦!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te2262旁綠色可變電阻 將電壓調下一點試看看

啊!來不及調V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601有 8.2V  9V穩壓給水平震盪IC 的工作電壓 IC AN5160NK 用8.2V   IC TA1268N 是9V看你的基板應該是9V ...

謝謝蘇大~
阿婆沒電視看,可以開機就急著要搬回去
最後折衷ZD601高架散熱,應該算是已解決
希望未來能返修追蹤,我先備料9V ZENER
謝謝大家幫忙! 煩請版主更改標題~[已解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蘇大~
阿婆沒電視看,可以開機就急著要搬回去
最後折衷ZD601高架散熱,應該算是已解決

POPCORN大:
   辛苦了!!跟時間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H:
POPCORN大:
   辛苦了!!跟時間賽跑!!

比較怕客人監修
上周一位開車30公里送修溫奶器
啃! 聽都沒聽過! 客人的小孩要喝牛奶,希望能立即完修
太趕,餵奶器沒拍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較怕客人監修
上周一位開車30公里送修溫奶器
啃! 聽都沒聽過! 客人的小孩要喝牛奶,希望能立即完修

日前我師父與師母帶阿孫來訪,我第一次看到溫奶器,可以設定溫度喔!! 隔水加熱!!我最近的玩具也可以用作"溫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日前我師父與師母帶阿孫來訪,我第一次看到溫奶器,可以設定溫度喔!! 隔水加熱!!我最近的玩具也可以用作"溫 ...

阿乾師都玩高檔LCD,維修是難不倒你
我最怕MCU,每次都馬猜來猜去"哪個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比較怕客人監修
上周一位開車30公里送修溫奶器
啃! 聽都沒聽過! 客人的小孩要喝牛奶,希望能立即完修

哇!!!......開車30公里送修溫奶器...

popcorn大.....您聲名遠播!!!!........

改天我也把一些工具送到您那兒....請您幫我修看看囉!!!!.....

不遠啦...從台南到岡山....不知有多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哇!!!......開車30公里送修溫奶器...

popcorn大.....您聲名遠播!!!!........

阿SIR是在做技能檢定嗎? 又不說是什麼東東要修理
也馬讓我猜猜看會不會
小診所有規矩:
困難家庭免費優先
白髮單親優先
長髮優先
長途優先
25公里短程,白髮阿SIR最優先~

网友H:
引用 楼主:
阿乾師都玩高檔LCD,維修是難不倒你
我最怕MCU,每次都馬猜來猜去"哪個壞~"

P大:
   免驚啦!! MCU 沒壞過!! 都馬是一些差錯電 爆漿 按鍵損壞 零件過熱... 要不然就是"保護"動作...

网友I:
引用 楼主:
阿SIR是在做技能檢定嗎? 又不說是什麼東東要修理
也馬讓我猜猜看會不會
小診所有規矩:

喂!!!......說什麼"白髮阿SIR"!!!.....
雖然我的家庭有點"困難"....但又不是"單親".....也沒有滿頭"白髮".....
雖然有點"年紀".....打扮打扮....滿頭捲毛.....還是可以出去把咩咩!!!.....
做技能檢定??......30幾年前的往事了!!!....故事一大篇...........:on_157|
什麼工具要修??......您就慢慢猜吧??.....等我殺到"岡山".....您就知道了.......:on_152|

楼主:
引用 网友H:
P大:
   免驚啦!! MCU 沒壞過!! 都馬是一些差錯電 爆漿 按鍵損壞 零件過熱... 要不然就是"保護"動作... ...

呵呵!給阿乾師一說,今天就遇到元山熱水瓶 HT46R47 MCU被打穿的78L05電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喂!!!......說什麼"白髮阿SIR"!!!.....
雖然我的家庭有點"困難"....但又不是"單親".....也沒有 ...

更正!是白髮阿杯啦~
家庭有困難的白髮阿杯
什毀!捲毛~ 十個禿子九個富,十個捲毛.......
阿SIR 不說修什麼? 哪我先說: 修不好,留下殺肉 謝謝您的贊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SIR是在做技能檢定嗎? 又不說是什麼東東要修理
也馬讓我猜猜看會不會
小診所有規矩:

再加一條
熟客可以插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給阿乾師一說,今天就遇到元山熱水瓶 HT46R47 MCU被打穿的78L05電壞

P大:
    這樣可以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P大:
    這樣可以修嗎?

HT46R46 A/D Type 8-Bit MCU 露拍一顆40,10顆300
客人頭髮短,今天把它退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蘇大~
阿婆沒電視看,可以開機就急著要搬回去
最後折衷ZD601高架散熱,應該算是已解決

版主請且慢改標題! 阿婆今天來貢: 電視打袂開咧
連續劇還要繼續演下去
等返修,先換 ZD 601
不行再換RL601金色繼電器(可是沒見過這款),哪裡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請且慢改標題! 阿婆今天來貢: 電視打袂開咧
連續劇還要繼續演下去
等返修,先換 ZD 601

看空頻道照片好像有偏亮,可有測量CRT板200V是否不足,不足畫面會偏亮,太亮也會自關機!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請且慢改標題! 阿婆今天來貢: 電視打袂開咧
連續劇還要繼續演下去
等返修,先換 ZD 601

RL601應該是磁璜繼電器吧!!是否為5V工作電壓!!

网友H:
引用 楼主:
HT46R46 A/D Type 8-Bit MCU 露拍一顆40,10顆300
客人頭髮短,今天把它退修了

今天修一個鱷魚電蚊香也是 MCU爆掉 (合泰) 沒有程式和燒路機還是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空頻道照片好像有偏亮,可有測量CRT板200V是否不足,不足畫面會偏亮,太亮也會自關機! ...

外行人修家電是有原則:易碎顯示器不修
是因為沒學過基礎,自摸索亂搞,沒有很多經驗

請教阿資大:
200V 是指 CRT板那顆較大電容上的電壓嗎? 等返修時先測量看看
如果不是200V該怎麼調?

楼主:
引用 网友H:
RL601應該是磁璜繼電器吧!!是否為5V工作電壓!!

磁璜繼電器聽說過,沒見過! 見過也可能不知道
當時開機後自動關機,拔除插頭可能等一會(1~3分鐘吧),
聽見一小聲繼電器彈回聲音,插回插頭就可開機。
那彈回聲音很小聲(不似來自藍色大顆繼電器),可能是這顆RL601磁璜吧!等返修再測有沒5V
謝謝阿乾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修一個鱷魚電蚊香也是 MCU爆掉 (合泰) 沒有程式和燒路機還是玩不了!!

什毀~ MCU還要燒錄喔!
退退退! 退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行人修家電是有原則:易碎顯示器不修
是因為沒學過基礎,自摸索亂搞,沒有很多經驗

往回找!源頭從高壓分壓出來,經過保險電阻,接著二極體整流為直流DC,再電容升壓後大約190V~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RL601金色繼電器壞‧更換

請教g.r兄,RL601金色繼電器壞,是遇過的實例還是判斷
因為我想了解RL601是線圈還是接點出問題~

网友:
p大 你好RL601工作 電壓是12V  RL601空焊也會關機  還有二次測 D704  電壓140V可能太高保護 回路會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g.r兄,RL601金色繼電器壞,是遇過的實例還是判斷
因為我想了解RL601是線圈還是接點出問題~

遇到過.是接點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te2262旁綠色可變電阻 將電壓調下一點試看看

綜合各家的研判:
1. te2262旁綠色可變電阻(VR701) 將電壓調下一點,是指?
    測量點        TV OFF       TV ON    (TV插電時,黑棒TUNER外殼)
  =======      ======    =====
   D704(C715)      142V           117V
   C720 (B+)         140V           117V
  D2499 C           143V           180V

2. RL601金色繼電器
3. ZD 601規格9V ,測試潰電壓為3.6V
4. 測量CRT板190~200V,不足畫面會偏亮,太亮也會自關機
5. 二次測 D704  電壓140V可能太高保護 回路會動作

感謝大家~
等這台尚返修時,我會一一釐清並公佈結果

网友J:
下次回修可以先檢查 1.fuse適的藍色電容471p容量 2.tea2622旁邊近塑膠座的接點,接觸不良,時好時壞,這兩個問題考倒一堆老師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次回修可以先檢查 1.fuse適的藍色電容471p容量 2.tea2622旁邊近塑膠座的接點,接觸不良,時好時壞,這兩個問 ...

daway QQ

1. te2262旁綠色可變電阻(VR701) 將電壓調下一點
2. RL601金色繼電器
3. ZD 601規格9V ,測試潰電壓為3.6V
4. 測量CRT板190~200V,不足畫面會偏亮,太亮也會自關機
5. 二次測 D704  電壓140V可能太高保護 回路會動作
6. fuse適的藍色電容471p容量
7. tea2622旁邊近塑膠座的接點,接觸不良,時好時壞

阿婆~求您快返修,大家在等答案捏

楼主:
阿婆終於請人將電視送回返修,先挑容易的下手:
調 VR701 順時針到底將待機電壓(二次側D704)調至127VDC

呵呵!可開機~ 二次側降到108V (畫面不會太亮,因鐵皮屋灰漆反射所以相片看來偏亮)

莫約30~60分又自動關機(二次側變成0V),拔插頭約3~5分後,插電待機(二次側128V)
TV ON 又可開機(二次側降為108V),
中午溫度高30度C,開機約5~10秒又自動關機,畫面常會跳成綠屏及出現歸線(新故障),
電風吹,無效
下午涼快一些約28度,開機約可維持30~60分(畫面有時正常,有時跳綠屏直到自動關機)
哪ㄟ安捏

网友F:
無接訊號測試不是也會自動關機嗎

网友A:
綠色 歸線 先把CRT KG腳焊空 看有無綠色歸線 有CRT不良 沒有查G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接訊號測試不是也會自動關機嗎

說的也對! 第四台斷訊時,收視戶電視自動關機電費省很大~

网友G:
此台TV會時間性自動關機....可能保護電路動作(CRT NG)!

請將這兩顆晶體對調試試....如還是綠歸線...CRT可能已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色 歸線 先把CRT KG腳焊空 看有無綠色歸線 有CRT不良 沒有查G OUT

診狀1:自動關機
1. te2262旁綠色可變電阻(VR701) 將電壓調下一點(調至開機下,二次電壓為110VDC)
2. RL601金色繼電器 (無備品)
3. ZD 601規格9V ,測試潰電壓為3.6V(單件測量 8.7V,原件裝回)
4. 測量CRT板190~200V,不足畫面會偏亮,太亮也會自關機(不知量哪裡?)
5. 二次測 D704  電壓140V可能太高保護 回路會動作(同1.)
6. fuse式的藍色電容471p容量(找不到?)
7. tea2622旁邊近塑膠座的接點,接觸不良,時好時壞(放大鏡檢查良好,周邊全部重焊)
目前仍會10分鐘~3小時不定時自動關機,上列紅字2.4.6.待處理

診狀2:自動關機後,插頭不拔,無法再開機
解決方式: C817 1U/250V 老化成0.67U  更換良品解決(自動關機時,二次電壓會維持130V,不再為0V )

診狀3:偶而出現綠屏及歸線
綠色 歸線 先把CRT KG腳焊空 看有無綠色歸線 有CRT不良 沒有查G OUT
目前畫面又正常,有空試試蘇大的秘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台TV會時間性自動關機....可能保護電路動作(CRT NG)!

請將這兩顆晶體對調試試....如還是綠歸線...CRT可 ...

感謝lhc加入指導
1.此台TV會時間性自動關機....可能保護電路動作(CRT NG)!
不知哪裡異常,很困擾

2.請將這兩顆晶體對調試試....如還是綠歸線...CRT可能已掛了~
對喔!如果對調後,下次跳紅屏,就代表原來綠槍那顆晶體不良,對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lhc加入指導
1.此台TV會時間性自動關機....可能保護電路動作(CRT NG)!
不知哪裡異常,很困 ...

如變紅屏...為晶體不良~
如還是綠屏...為CRT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變紅屏...為晶體不良~
如還是綠屏...為CRT不良~

最近出遠門才回來,謝謝ihc大指教
將RK/GK 晶體 C2866對調,開機四小時兩次:
1. 綠屏不再出現
2. 不再見到自動關機,再觀察兩天看看~

楼主:
奇了! 對調 RK/GK C2866晶體,今天開機六小時並無自動關機發生~
不過收看火焰之舞發現有紅色拖影出現,請問該查哪裡?

网友A:
p大 好 把對比調低就可以改善 或是更換 R OUT晶體看看 CRT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 好 把對比調低就可以改善 或是更換 R OUT晶體看看 CRT老化

謝謝蘇大指導~
原先沒紅色拖影,猜想是:GK那顆不良晶體 C2866對調所造成
今天第二次開機六小時,也沒發生自動關機
不能再修下去,不然阿婆要來翻桌~
謝謝樓上諸大分享經驗指導~ 感恩!

學習心得:
自動關機:1. 二次電壓140V調降為110V。2. GK晶體 C2866不良。
無法再開機(無二次電壓): C817 1U/250V 老化不良。

煩請版主更改標題: 已解決

网友:
不簡單,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