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圓剛TVBOX-TK II電視盒-PART II

楼主(2013-02-20):
圓剛TVBOX-TK II電視盒-PART II
** 維修後期時   才發現痞酷已有前輩   有同機型發文過了  只好以 PART II 發表  **

2012-10 luiswen大 發過了
圓剛TVBOX-TK II電視盒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98-1-1.html

AMS 1085CD 可否以 AMS 1085CD 1.5 代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41-1-1.html

我這台也是朋友的幾個月前故障 , 知道我手癢, 特別留下給我止癢 , 擔心我過年無聊, 感謝!!

原本故障情況: 只有VGA 有功能 , 其他 TV / AV 無法切換選擇訊號源 ( 我試過 機上的按鍵和遙控器 )

圖1:  拆開後 才知幾個電解電容全凸起來 , 另外有個 AMS 1085CD 周圍PCB板略呈烤過情況

- DC 電源進來              使用電解電容 2 個 470uF / 25 V    全凸  (暫時補個雜牌 1000uF 量測是 12.5V   )
- DC2DC也是使用34063 後使用電容 2 個 470uF / 10 V    全凸 (暫時補個雜牌 1000uF 量測是 6.21V )
- AMS 1085CD 周圍PCB板略呈烤過情況 , 擔心燒毀 上網查DATA SHEET
   ( 這時才意外發現痞酷已有前輩   有同機型發文過了)
   luiswen大 AMS 1085CD 換新後輸出值是3.3V , 而我這台是 2.89V ....( to be or not to be ?)
   後來以實際送入第四台 Cable TV信號操作觀察,  抹布蓋住連續2個小時下來未產生掉電的電源變動情況
    但是溫度有點高, 用高科技的溫度量測(SIMON牌黃金中指  比加藤鷹的還要好用)
   要忍耐一下 (不! 是二下....三下..)  才能撐下去    一般來說這樣約有65~75度 (忍耐一下才摸的住約55~65)
   黃金中指溫度量測  , 小朋友不要學 , 叔叔有練過 !!
   因此決定不更換 AMS 1085CD  採用其他方案 (後述於圖3)

原維修時暫替的雜牌電容  , 有高度體積因素 , 外盒厚度限制 零件高度
到高雄長明街禾樺買電容  , 才發現都是賣mark[A]  , 這個 mark 好像是叫[大舟]

圖2:   因為品牌情結  ,  還有 高度體積因素限制 , 最後決定使用了 OSCON (也是長明街禾樺買的)

圖3: AMS 1085CD 旁邊加焊 一根粗銅線 , 充當散熱作用   , 溫度量測 下降不少  , 黃金中指摸的住不需忍耐
       (免責聲明:  這是個人DIY 惡好    同好學習之人有安全問題請自行負責  )

      另外 沿粗銅線 , 於外盒的 上/下/側 蓋 三個地方 , 一共鑽了4排圓孔  , 取其煙囪效應
       朋友說未故障前 整機都是熱熱的
       外盒裝好試機1小時後 , 只有4排圓孔有熱氣 , 其他溫溫滴好很多n_047|      手藝很差 就不照了n_005|

圖4:  更換下的4個電容 CAPXON製品

网友:
推「高科技中指」!

啊!
不是啦!
是想問問加焊銅線上去,真的有很明顯的溫降嗎?
可是這樣不就會擔心短路的問題?
另外,假如銅線包了熱縮套之後,免除了短路問題,那散熱還有效嗎?
謝謝謝謝!

网友:
好耶! ...
我們的Simon竟然新春期間就發維修帖 ...
看到的有福了,真的要 -- 蛇年行大運了 ...

>黃金中指摸的住不需忍耐
>(免責聲明:  這是個人DIY 惡好    同好學習之人有安全問題請自行負責)

其實許多人都會用這些天然的試溫指啦 ...
若害怕的話,旁邊可以放一碗冰水,冰過的更Q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高科技中指」!

啊!

是勝過加蕂鷹的黃金中指

原本的散熱銅箔被綠漆蓋住,散熱很差的條件下加上粗銅線才有效果
如果原本有散熱片而再加一根粗線是沒什麼效果
而且我還在外盒沿銅線打洞
線長約10公分,所以使用粗線,求伝熱效果
包了套管效果應該減大半吧,沒有試過

我也考慮了掉落短路,
所以銅線尾端留下小段橡膠皮點了快乾膠,
有沒有用,,不知道,點膠點爽的求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耶! ...
我們的Simon竟然新春期間就發維修帖 ...
看到的有福了,真的要 -- 蛇年行大運了  ...

免責聲明,,是指加粗銅線,,
若是有人不學好,學我這種奧步
若是沒焊好將來掉了短路,怕被告。

指頭燙到,
天氣冷摸摸地板就好,或中指頭含嘴巴,,嗯,,別想歪啦!

网友C:
感謝大大的教學文~讓我陪伴我8年的電視盒大復活!
再請問大大~圖中的電容換成固態電容~請問要買哪種規格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的教學文~讓我陪伴我8年的電視盒大復活!
再請問大大~圖中的電容換成固態電容~請問要買哪種規格勒?

左:330uF 16V。  因為電源12V輸入。

右邊:1000uF 6.3v或10v。  實際量的電壓約6.1~6.2v

照片很清楚吔!第二,第三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330uF 16V。  因為電源12V輸入。

右邊:1000uF 6.3v或10v。  實際量的電壓約6.1~6.2v

請問不需要和原來的電容值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不需要和原來的電容值一樣嗎?

我當初不得已
因為考慮到高度以及體積還有當時材料行的電解電容品牌情節

當初用OS CON  330uF 16V 兩個代用  心裡也是沒什麼把握    因為是使用低頻變壓器  充放電時間不比交換式
當時材料行的OS CON 16V級別  電容值最大就到330uF

還好沒事   因此只能 僅限此例   同機型應該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當初不得已
因為考慮到高度以及體積還有當時材料行的電解電容品牌情節

因為對電路這種東西不是很了解!~哈
所以如果買的到一樣的電容值換成固態的也是可以就對了?
想說要修就買好一點的東西稱的比較久~
線在讚直用公司雜牌的電容放上去~外加12CM的風扇給他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對電路這種東西不是很了解!~哈
所以如果買的到一樣的電容值換成固態的也是可以就對了?
想說要修就買 ...

用公司雜牌的電容
==> 試機1/2小時後 ,天然的試溫指 ,   摸電容  沒有溫度or溫溫滴就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公司雜牌的電容
==> 試機1/2小時後 ,天然的試溫指 ,   摸電容  沒有溫度or溫溫滴就OK ...

想把裡面的電容全部換成固態的!
原來的電容是470UF 25V*2
                  470UF 10V *2
                  220UF 10V *3
但是店子材料固態電容的規格好不是那麼齊全~
大大文中330UF16V 替代470UF 25V
            1000UF6。3V替代470UF 10V
           那220那3科~不知道要用哪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把裡面的電容全部換成固態的!
原來的電容是470UF 25V*2
                  470UF 10V *2

220uF那3個
      量出它們的工作時的電壓 即可決定
      這3個比較沒機會壞  不換沒關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把裡面的電容全部換成固態的!
原來的電容是470UF 25V*2
                  470UF 10V *2

大大對不起亂入一下:

電子材料行  固態電容一顆現在要多少錢?

沒在電子材料買過電容 包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對不起亂入一下:

電子材料行  固態電容一顆現在要多少錢?

不夠大間的店子材料應該是買不到!
小弟在新竹只聽過百年有賣!而且還要用訂的!
......小弟正準備要訂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對不起亂入一下:

電子材料行  固態電容一顆現在要多少錢?

我也亂入一下
我在高雄長明街禾樺買的時候
330uF 16V 每顆15元
1000uF 6.3v 每顆15元
其它體積小號些的 每顆約10~12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亂入一下
我在高雄長明街禾樺買的時候
330uF 16V 每顆15元

太羨慕了...虧新竹還說是竹科科技城.........
連一間像樣的電子材料行都沒有.........

网友:
感謝大大指導!
小弟目前已經完工!
附上照片分享一下!!
順便用公司DEMO用的外殼改良一下!加上風扇和可變電阻!
希望這台電視盒可以再用個幾年~!!(有感情的東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指導!
小弟目前已經完工!
附上照片分享一下!!

商量一下  請把照片縮縮SIZE(違規了呦)  貼上來   我一定幫你 讚一下

這機型適當通風對流即可  ,  不一定得加風扇  ,  除非處於通風不良位置!
原廠設計 我們不也用了很多年  安啦安啦 你還加了散熱片 耶

以下個人看法:
這機型加風扇除了強制通風外 ,  完完全全沒好處 !
壞處:
1.   吵
2.   風扇1~2 年就準備壞了  轉不動的風扇  幾近於短路  準備燒電源
3.   易積灰塵
                   同段期間 通過的灰塵量 比自然對流多
                   風力磨擦  使電路成品  生成靜電 更易吸附灰塵
                 灰塵再吸濕氣  1.電路準備漏電...2. TUNER 鐵盒加速鏽蝕

2.3. 可以靠頻繁來保養清潔解決   但綜效反而比  自然通風對流  差

請勿與 VGA卡比較  VGA卡使用了 BGA晶片 高熱溫度 使焊點壽命加速老化
靠加大散熱片的無扇靜音VGA卡  BGA晶片焊點  比 風扇散熱VGA卡   焊點壽命更快老化)

但這機型  溫度沒那麼高!!

我的意見 不要太在意  ... 我個人有些強迫症傾向 (只強迫別人  對自我......很鬆)

网友(2013-04-05):
加個銅線散熱真是個好主意,學起來必要時使用。
如果照你說的溫度,應該s型繞個1-2圈,效果會更好。

网友E:
禾樺賣的不是OSCON啦,那是固態電容。OSCON是SANYO特有的電容,不過現在多數已被固態電容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禾樺賣的不是OSCON啦,那是固態電容。OSCON是SANYO特有的電容,不過現在多數已被固態電容取代。 ...

謝謝指正 , 用OSCON 一詞 , 確實有誤導 .
因為我用OSCON 一詞 ,  用了20年一直慣用下來 ,  當年[固態電容]中文一詞還沒出現(孤陋寡聞?) .

网友:
A牌的電容不太好用,不耐熱,用在高熱的地方約1~2年就會鼓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