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型號DV3251選台頻道頻道不換

楼主(2013-02-20):
這台是朋友不要送給我的

BENQ 型號DV3251選台頻道頻道不換

拆起來看 外觀都完好 <~應該是這樣

有找過舊文可是沒找到同樣問題

我的狀況是 比如現在是三立頻道 我選+-一樣台數有變.可是影像沒變..

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

网友:
公版AD版換看看!!

网友A:
TUNER 壞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NER 壞也會

本來也是在猜想是不是TUNER的問題 有換過
狀況一樣

网友B:
做一次重新掃描頻道試看看

网友:
可能是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來也是在猜想是不是TUNER的問題 有換過
狀況一樣

按鍵漏電(也會)
程序供電異常((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次重新掃描頻道試看看

重新掃描頻道一樣台數有跳影像還是同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鍵漏電(也會)
程序供電異常((也會)

按鍵漏電<~案鍵量過沒問題

供電這幾天在拆起來量看看

目前裝選台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