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 hd 3850 無法開機卡2b.......

楼主(2013-02-20):
此卡起先的故障為,上電短路,開機風扇動一下就關機,為供電短路
hd3850
短路的mos,運氣好更換後就不短路保護了
但開機卡2b,感覺就像當在2b,但強制壓pw-on 約3秒又會關機
鍵盤燈沒亮也沒閃一下
板卡型號
印象中有看過某位大大有發文過,鍵盤燈沒亮可以刷刷看bios,小弟我有編程器,不知是可以教一下小弟,去哪可以下到顯卡的bios,小弟我一直都找不到顯卡bios要去哪找,感謝~~亦或者可以討論一下維修的方向......

网友:
跟我那塊一樣~不知道大大這張那兩點的數值是多少??
可否告知~~

楼主:
那2腳我看好像是12v供電(不確定),我量對地阻值有5M歐姆以上,但如版主說的,數值會一直往下跳,所以正確是多少我也不確定,您的板卡情況看不太懂您的描述,我板卡第一個故障點為供電短路,情況是按下PS-ON,所有風扇轉不到1秒即停止(短路保護),再按PS-ON不會有反應,必需切掉電源供應器重新上電才會有反應,還是PS-ON除錯卡會跑碼,也會有開機嗶聲,但獨顯無輸出,一般這牽涉到GPU,供電及撞件的問題,這太難囉,可能要請板內的高手幫您解答......

网友:
我的不會掉阿!!量測沒超過5歐姆

网友A:
要不然換鍵盤試試看!看鍵盤有無問題...
顯卡是不是    asus AX3850 512M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換鍵盤試試看!看鍵盤有無問題...
顯卡是不是    asus AX3850 512MD3

應該不是鍵盤問題,若有問題應該會直接開機畫面有出來鍵盤無動作,我拿良品顯卡測試,一般是開機跑碼到2b後,鍵盤3個燈閃一下,跳2a>嗶一聲開機,所以我猜核心應該有認到,但不知為何卡在2b,若核心有問題,應該會是1長2短或1長3短的聲響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換鍵盤試試看!看鍵盤有無問題...
顯卡是不是    asus AX3850 512MD3

我只是隨手拿asus的風扇做測試而已,應該是撼訊的3850

网友B:
BIOS: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 ... I-E&memSize=512
請參閱
Reflash前,請確認顯存品牌
ps:線路圖還要翻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隨手拿asus的風扇做測試而已,應該是撼訊的3850

這卡是撼訊的3850,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index.php?page=1&architecture=ATI&manufacturer=Powercolor&m ...

太感謝您,回家我試刷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換鍵盤試試看!看鍵盤有無問題...
顯卡是不是    asus AX3850 512MD3

我ㄧ開始也以為是ASUS的
不過查了ASUS的官網圖片,ASUS的3850,供電都在板子後方
跟這塊不ㄧ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ㄧ開始也以為是ASUS的
不過查了ASUS的官網圖片,ASUS的3850,供電都在板子後方
跟這塊不ㄧ樣 ...

喔~~抱歉~~誤導了大家~~

网友D:
不知道跟6PIN的JUMP有沒有關係
我這張是插在靠電容12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跟6PIN的JUMP有沒有關係
我這張是插在靠電容12腳

其實我也是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index.php?page=1&architecture=ATI&manufacturer=Powercolor&m ...

您好,昨晚回家試刷bios,第一次刷顯卡bios,不太會刷,但確定我編程器有燒進去,開機就不卡2b,直接開機會有嗶聲,但.......
變這樣.....
因為不知哪種版本是正確,多刷幾種版本都是如上圖,且有的版本開機後風扇會停,又或者會遲緩啟動,刷到最後的版本,暈~~居然開機1長2短,我想核心應該有點問題囉~~量16對排容,阻值都有些差距不同,不知是否是我亂刷被我搞壞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昨晚回家試刷bios,第一次刷顯卡bios,不太會刷,但確定我編程器有燒進去,開機就不卡2b,直接開機會有嗶 ...

1.先量電壓,如附件 R67CA.rar (484.49 KB, 下載次數: 49)
2.試下這些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昨晚回家試刷bios,第一次刷顯卡bios,不太會刷,但確定我編程器有燒進去,開機就不卡2b,直接開機會有嗶 ...

量測記憶體供電,它應在GPU供電上來之後隨著跟上來,若沒有跟上來,查記憶體供電.

楼主:
感謝版主及asun49的幫忙,此卡小弟可能要暫時棄修囉,不知小弟焊工太差還是真氧化有太嚴重, bios 的板卡引腳,因拆焊10多次,已經有3隻引腳的銅箔脫落掉囉~~雖可以用補線的方式處理,但因為不知正確bios型號加上此卡本就氧化嚴重,可能有其他問題, 所以就暫時放棄囉~~小弟再po個圖......
近日才買的顯卡假負載,插上後燈全亮,應該能證明gpu是ok的,或許等我有天神功大成,可以拿來殺肉........
回覆asun49:感謝您提供相關資料,針對一些供電,昨晚我有量到,po一下數據,再麻煩您看一下
c851:1.13v c861:1.8v r830:4.9v
L701:2隻腳分別是 0.78V 0.78V (這應該是記憶體供電,問題應該出在這)
L601:2隻腳分別是 1.27V 1.27V (這應該是GPU供電,但另一顆電感:2隻腳分別是 1.27V 1.09V,所以會不會電感有問題呢?)
再麻煩您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及asun49的幫忙,此卡小弟可能要暫時棄修囉,不知小弟焊工太差還是真氧化有太嚴重, bios 的板卡引腳, ...

L701:2隻腳分別是 0.78V 0.78V ,有電壓可能對地參考電阻焊點氧化,可先清潔後補焊,也許可完修,如果補焊後仍未能改善,則可能對地參考電阻已老化,需更新(以老化電阻的阻抗,減半先換上,應可達到1.5~1.6V,而後視量得電壓,再逐步調低對地參考電阻
L601的對地參考電阻,最後視情況,比照上述辦理
祝 完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及asun49的幫忙,此卡小弟可能要暫時棄修囉,不知小弟焊工太差還是真氧化有太嚴重, bios 的板卡引腳, ...

W大您好,很久以前就對這片顯卡假負載有興趣,只是缺少這方面的實例使用說明,所以不清楚它的功能用途,可以請教一下使用經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W大您好,很久以前就對這片顯卡假負載有興趣,只是缺少這方面的實例使用說明,所以不清楚它的功能用途, ...

我只能說很遺憾的,這種帶燈假附載,插上後就算燈全亮,也無法斷定晶片是好甚至脫焊也無法看出,燈全亮只能代表板卡及晶片的連結錫球是ok的,但die及晶片焊盤的第二層連結錫球,脫焊是看不出來的,但肯定的是,如果只亮幾個燈,代表gpu一定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