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G705 畫面顏色異常(已完修)

楼主(2013-02-20):
各位版上大大,大家好~我一台MOZO 型號G705在過年時故障了,大略情況為亮度有點陰暗
,亮度與對比調整無效,整個顏色異常錯誤,我用正常螢幕做比較.它的(白色 -> 黑色;藍色 -> 黃色;
紅色 -> 天藍色;黃色 -> 藍色;綠色 -> 粉紅色).有做了一些基本量測,電源p+i板部分+12V,+14V,+5V
和+3.3V都正常,目視下沒有看到有電容爆漿或凸起.
>因發帖文不夠,無法上傳圖片,請大大們幫幫忙?是那裡出問題;謝謝~謝謝..

网友:
用點燈器 確認一下燈管是否正常

楼主:
謝謝fakedeireas 大,我剛去買了燈管測試板,測看看如何再來報告;謝謝.

楼主:
經測試後,確認燈管是好的;不知道再來如何處理了.有大大能指點一下嗎?

网友:
如果你確認訊號線及顯卡沒問題

那因該就是AD板出問題

网友:
確認AD版給的ADJ有變化嗎?如果有~
就往PI版找...可能一顆電晶體NG~

楼主:
kaijay 大,我不會測ADJ;故把PI板的V+和ADJ/ON-OFF斷開,外接一片高壓板測試.顯示畫面和原來一樣,那是否可確認是AD板出問題,AD板能修嗎?

楼主:
放上這台的一些照片;請版上高手幫幫忙能找到問題...圖3所標示的是原本的正確顏色...

>圖1

楼主:
>第2張AD板,都沒看到有零件異樣的地方?

楼主:
開機顏色異常,背光陰暗,調整無效!

网友:
看看是不是京東方的面板,如果
是京東方面板,那麼面板T-CON
故障的機率就非常高了.

楼主:
海洋大,我找了一下面板上;有張toppoly的標籤,請問這是京東方的面板嘛?

网友:
toppoly
統寶光電

网友:
toppoly--->統寶面板(統一、仁寶合資)--->目前已給群創合併。

屏線可能有問題尤其是A/D端  , 先清潔後再重插試試看,最好是換一條新的.

网友:
toppoly17吋測一下VCOM電壓,
應該是電壓高了很多.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VCOM要測那裡?放上另一塊板子照片,參照版上一些資訊,我測量了幾點電壓..請幫忙看看有那邊有問題;謝謝大家...

网友:
VCOM測點T30電壓10.32V
太高了.

楼主:
請問海洋大,VCOM電壓10.32V看起來是由上面U4,R701,R702,R703產生的;其電壓太高和SPLC8512A是否有關聯?這顆U4是什麼,是U4壞了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VCOM要測那裡?放上另一塊板子照片,參照版上一些資訊,我測量了幾點電壓..請幫忙看看有那邊 ...

請來有大大知道第3圖的DC TO DC電壓值是否正確?第1圖的那顆U4又是什麼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來有大大知道第3圖的DC TO DC電壓值是否正確?第1圖的那顆U4又是什麼元件?

R701 調整Vcom電壓的VR,沒反應再找其它原因,雖然我是覺得OP掛了

楼主:
查了網路上資料,U4是一個單通道VCOM放大器(相關~MAX9650);所以U4應是掛了,但好像遍尋不著有在賣的或相關替代品???

楼主:
找到了1顆替代品換上~~~

楼主:
測試 ---> 終於修好了...謝謝所有大大的幫忙...再次感謝

楼主:
MOZO G705 畫面顏色異常(已完修)

已測試3天了;正常~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