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機板清理extrem sum 24e2

楼主(2013-02-20):
大家好
請問一般像圖中機板因外殼生鏽造成的如何清理呢?這片是extrem summ 24e2網路設備機板
因背面都是背外咳鐵繡給毀了還有救嗎?

网友:
要求穩定
所以應該是不用修---報廢

网友A:
如果是公司用的...
要求穩定...不用修---報廢 ...+1

不然的話若是倒楣  有哪幾個PORT ,  測試時OK  ,   實際作業後 隔段時間 ,  不定時 斷斷續續出毛病
檢查時老是疑神疑鬼 是哪裡沒修好  ,  使用者的時間迫在眉睫  ,  你會被K死

請參考這篇
超級萬用處理原則
http://bbs.pigoo.com/thread-43058-1-1.html

自用的... 凡事都可以商量  , 只要可以自己承受 重要時刻出毛病  ,  那就修吧

把PCB上的銹屑 , 用酒精+牙刷 輕輕洗乾淨  , 注意別讓銹屑滲流入接頭內
刷洗完看看  綠漆是否有被侵蝕   ,   綠漆若有剝離情況 , 得再注意銅箔線有無問題
如果沒事 基本上乾燥後  , 可以送電實際測試功能

网友B:
應該是有水氣/浸水導致生鏽氧化

网友:
我開除溼機避免此問題.

网友C:
奇怪不是應該會有絕源墊片嗎?怎麼還變成這樣~
這樣應該也不用修了~免的搞死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公司用的...
要求穩定...不用修---報廢 ...+1

主要不是修好公司用,只是想說修好做lab或是一些自己臨時需要代替一下使用

只是不知道用什麼清潔它,不知去茲油或洗板水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不是應該會有絕源墊片嗎?怎麼還變成這樣~
這樣應該也不用修了~免的搞死自己~ ...

修好沒公司用,自己做lab或臨時機使用

它是下面外殼生繡去沾到它的,中間沒其它東西
網路設備都是晶片能修的東西也不多

像掉封包或chip故障都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有水氣/浸水導致生鏽氧化

我也是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看看,去資油和洗板水不知有效嗎??

网友:
你的照片看得不清楚,大家可能就難以給予針對性意見.

网友:
既然PCB上的銹屑是外物沾附
你可以用去漬油 去清洗PCB上的銹屑 ..再參考我之前的說明...

把PCB上的銹屑 , 用酒精(或去漬油)+牙刷 輕輕洗乾淨  , 注意別讓銹屑滲流入接頭內
刷洗完看看  綠漆是否有被侵蝕   ,   綠漆若有剝離情況 , 得再注意銅箔線有無問題
如果沒事 基本上乾燥後  , 可以送電實際測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