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221A 怎麼拆機殼

楼主(2013-02-20):
看了板上維修教學
如何拆開後面的面板與基板???
螺絲與四科腳架螺絲
以都拆除.就是無法拆除面板

网友:
找縫隙敲~~如果是自己的就不用怕!!

网友:
使用基本工具 拆殼刀組 找縫插進去 再前後扳開 通常除了鎖縲絲外
面板邊緣會有塑膠卡榫卡住 前後扳開就自動開了
每一邊通常會有2~3道卡榫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
我硬拆拆好了
但哪影幕接頭的六角注螺絲有什麼工具可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
我硬拆拆好了
但哪影幕接頭的六角注螺絲有什麼工具可以拆

那您也(補一下)照片吧
所謂 有圖有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
我硬拆拆好了
但哪影幕接頭的六角注螺絲有什麼工具可以拆

拿顆機殼銅柱去五金行問 應該就找得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
我硬拆拆好了
但哪影幕接頭的六角注螺絲有什麼工具可以拆

尖嘴鉗就可以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回答
我硬拆拆好了
但哪影幕接頭的六角注螺絲有什麼工具可以拆

沒套銅起子,就使用尖嘴鉗或活動板手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