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Honeywell空氣清淨機

楼主(2013-02-20):
空氣清淨機一上電後就自動開啟一直保持低轉速(Low),按其它按鈕還是有作用,但是放開又切換到低轉速。
拆開控制面板後,觀察並無元件燒毀現象
本來以為是button微短路,把button解焊後,上電還是自動開機保持低轉速,
這樣有可能是那裡有問題?
另外,HWL AC01C這IC是什麼功能?

网友A:
這個 HWL AC01C 在旁有陶瓷振盪及兩個電容,應該是控制用的 MCU。

另外在 HWL AC01C 那個 8 PIN 的 IC 是?廧該是 OPA 吧?還是 EEPROM?若是 EEPROM 的話,可能是這個 EEPROM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HWL AC01C 在旁有陶瓷振盪及兩個電容,應該是控制用的 MCU。

另外在 HWL AC01C 那個 8 PIN 的 IC 是 ...

是EEPROM - 93C46
這顆不難找因為是DIP包裝,
如果是這顆有問題,換了一顆新的EEPROM但是是空值,
這樣可以用嗎?

网友B:
怎不查一下電源電路
這種用電容降壓的------------很容易掛的
圖左上那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不查一下電源電路
這種用電容降壓的------------很容易掛的
圖左上那幾顆

請問是紅色或黃色的元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紅色或黃色的元件嗎

你可以量一下電源電壓夠不夠
如果不夠可能會有誤動作
有可能是穩壓有問題

网友C:
會不會是紅框圈起來的TRIAC其中一顆(弱速)短路了

网友:
檢查輸出晶體是否有擊穿半短路狀況.(還是SC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EEPROM - 93C46
這顆不難找因為是DIP包裝,
如果是這顆有問題,換了一顆新的EEPROM但是是空值,

我常修的電解水機,會發生這種問題,大多是:

1. MCU 沒正常工作,大多是振盪子的問題
2. EEPROM 故障,系統會無法設定,跳回原來內定值

有些設計當發現 EEPROM 是空的,會自動寫入資料,有些則一定要有資料,這要有些靠運氣。

你不妨:

1. 若沒辦法量振盪頻率,不妨把振盪子拆下,看看是否會變成其它現象
2. 同樣的把 EEPROM 拆下來,看是否是同樣故障原因

若是同樣故障原因,那很可能問題就出在這。

所以可朝這方面看看。

网友D:
會不會是那三顆控制風速的TRIAC 有微短路,
我家的電風扇就曾經這樣,一通電就微微轉動,啟動後關機也是微微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紅框圈起來的TRIAC其中一顆(弱速)短路了

感謝建議!
我也想過可能是這負責低速的TRIAC壞了,所以有把TRIAC與其它顆互換,結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那三顆控制風速的TRIAC 有微短路,
我家的電風扇就曾經這樣,一通電就微微轉動,啟動後關機也是微 ...

這三顆Z0405MF互換過,但結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常修的電解水機,會發生這種問題,大多是:

1. MCU 沒正常工作,大多是振盪子的問題

1. 手邊沒示波器可以量頻率,所以直接解焊振盪子(4MHz)元件,插上電源後,全部按鈕完全沒有動作。
2. 解焊EEPROM,問題依然存在
另外,換過紅色圓圈的電容,問題依然存在,所以排除這三顆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手邊沒示波器可以量頻率,所以直接解焊振盪子(4MHz)元件,插上電源後,全部按鈕完全沒有動作。
2. 解 ...

你把 eeprom 解銲下後,問題一樣,那麼很有可能是 eeprom 的問題。
你的 MCU 應該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 eeprom 解銲下後,問題一樣,那麼很有可能是 eeprom 的問題。
你的 MCU 應該是正常工作的。 ...

看來要換一顆93C46試試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三顆Z0405MF互換過,但結果相同

不要互換啦,是要一次拔一顆來測試那一顆微短路.....
或者只留一顆在基板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來要換一顆93C46試試看了

換新的EEPROM,結果不變!

不過發現,如果上電後用電阻檔量測高、中轉速按鈕時,是可以變換轉速的,這樣有可能是電源問題嗎?

网友A:
你可試試上電後用鑷子去短路這幾個按鈕看看。
電源應該沒問題,若不放心,可量一下那個大電容及大電阻旁的 zener 上的電壓,可能在 12V 左右,還有兩個電解濾波電容,一個可能是 12V,一個應該是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試試上電後用鑷子去短路這幾個按鈕看看。

這樣的目的是為了測試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的目的是為了測試什麼?

測試按鈕是否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的目的是為了測試什麼?

對了你用的歐姆檔是多少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你用的歐姆檔是多少阻值的?

200K歐姆檔

网友:
你量左上電解電容兩腳看電壓多少----------------我猜測應該要有18V
再來量其他電解電容兩腳看電壓多少------我猜測應該要有5V
如都正常就不是電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