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T38A 板號:A201P1 出現1條亮線(已解決)

楼主(2013-02-20):
此機為網路上購買~ 用來練功

拍賣上是說明故障原因為閃爍 無畫面 所以想說面板無問題~應可試試
後來拆開發現電容爆了 所以全部換上日系電容

目前可開機正常 選單 按鍵 動作 聲音 都正常

剩下2點問題
1.高壓區會有斯斯斯的聲響 電壓5V正常 12V空載時11.8V 過幾分鐘聲音即消失 (不知這是否有何影響)

2.螢幕右方亮1條線 顏色隨背景顏色不同而變 位置固定 敲打、按壓均不會消失 一開機黑底時就出現
(拆機時未拆面板 所以此問題應不是我拆機時造成 目視面板未有拆過痕跡)

爬文 有人說 排線IC 須要特別設備 也有人說IC 另有人說接觸不良?
所以附圖有目視可疑地方(D1 編號EB1或E81 太小 看不太清楚) 但不清楚是否跟亮線有關

該敲的也敲了 該按了也按了 不知大家是否還有何測試方法 可提供~

另外 我有一練功時留下面板 A190E3 不知是否可用於此AD+PI 可以的話 我想接看看是否面板問題~

明顯故障原因

明顯故障原因

已換上日系電容

已換上日系電容

目視可疑地方

目視可疑地方

网友:
亮線!無法修復的故障!您比較倒楣

网友:
這是面版問題沒救了

网友A:
1.高壓區會有斯斯斯的聲響 電壓5V正常 12V空載時11.8V 過幾分鐘聲音即消失 (不知這是否有何影響)
這個問題(不甘面板事) 可以用(水管)聽 是那裏的生聲音

2.螢幕右方亮1條線 顏色隨背景顏色不同而變 位置固定 敲打、按壓均不會消失 一開機黑底時就出現
(拆機時未拆面板 所以此問題應不是我拆機時造成 目視面板未有拆過痕跡)
這個一定不會(消失)確定是需要(專業機台)維修 但是(手工)也行 (但也沒有百分百一定維修成功)
浪費時間的事(維修人員)不會動手(影幕太小)維修 經濟不符 所以(面板故障.亮線亮帶.沒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壓區會有斯斯斯的聲響 電壓5V正常 12V空載時11.8V 過幾分鐘聲音即消失 (不知這是否有何影響)
這個問題( ...

嗯嗯 那就棄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那就棄修吧

其實有空可以用(顯微鏡看一下)
會有(收穫喔) 這個問題 只可以(私下說)
我操作一遍 你看過 就會說(很簡單)原來是(這樣而已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有空可以用(顯微鏡看一下)
會有(收穫喔) 這個問題 只可以(私下說)
我操作一遍 你看過 就會說(很簡單) ...

噗~ 顯微鏡 再買下去 偶會破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噗~ 顯微鏡 再買下去 偶會破產

今天到貨 快要一萬 (好貴喔)
因為(眼睛看不見 那謝細線)
所以借用(顯微放大鏡)當(助手)
是工業用 還要是C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到貨 快要一萬 (好貴喔)
因為(眼睛看不見 那謝細線)
所以借用(顯微放大鏡)當(助手)

為了19吋的花1萬 不值得 放著當殺肉機還可以
另外 A201P1 是否可用 A190E3 取代 大大知道嗎?

网友A:
看一看 這個(基本款)鏡頭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167064761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19吋的花1萬 不值得 放著當殺肉機還可以
另外 A201P1 是否可用 A190E3 取代 大大知道嗎? ...

這個要看(規格書)
我還欠很多人(還沒查)
等等再開(另一台)電腦
才會知道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 這個(基本款)鏡頭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167064761

我想想就好~ 不敢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想就好~ 不敢下手

這個是用來修(面板)
所以(不會是浪費)
因我手上有幾塊(大尺寸)要修
所以(買下來)修5片就回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用來修(面板)
所以(不會是浪費)
因我手上有幾塊(大尺寸)要修

嗯嗯 您修理能回本 我DIY好玩的 還是想想就好 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您修理能回本 我DIY好玩的 還是想想就好 哈~

有一天 你也會(敗下去的)
這是(DIY)一定會走 的(模式)
我也說過(不買)現在 也拜下去了

网友B:
那一條線的問題~應是你說的那一顆小元件過熱出的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條線的問題~應是你說的那一顆小元件過熱出的問題吧!

真的嗎 那顆EB1您有換過? 還是有同樣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天 你也會(敗下去的)
這是(DIY)一定會走 的(模式)
我也說過(不買)現在 也拜下去了 ...

哈哈 大大~ 我家螢幕越修越多台 已經不好銷了 不可能再敗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大大~ 我家螢幕越修越多台 已經不好銷了 不可能再敗下去

有一個(行業 說過一句話)總有一天等到您(做到您的生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行業 說過一句話)總有一天等到您(做到您的生意喔)

那是我拿去找你的意思吧 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我拿去找你的意思吧 哈

沒有喔
我沒賺這個喔
你來 我可能會(拿一個好的給你)
我只會這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喔
我沒賺這個喔
你來 我可能會(拿一個好的給你)

住太遠嚕~ 還是放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住太遠嚕~ 還是放棄

先留著 以後用的到喔(不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留著 以後用的到喔(不騙你)

嗯 我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那顆EB1您有換過? 還是有同樣經驗?

我是沒有換過及同樣經驗!
但我是看到那兩條排線推測及你告知的那個零件問題~便以得知
若要找此零件也不難!你若有兩台以上完全不能用的螢幕
就可以當作替換零件用!

你可以修修看!能修的好~賺到經驗
如不能修~就當作備用零件庫存用,
說不定那天剛好收到同台~東湊西湊,又有一台撐很久的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有換過及同樣經驗!
但我是看到那兩條排線推測及你告知的那個零件問題~便以得知
若要找此零件也不 ...

嗯 機器本身是都正常運作 就差有那條線而已
可能就是加減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機器本身是都正常運作 就差有那條線而已
可能就是加減用吧

當(監視影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監視影幕)最好

空間不是很足 可能只是先丟著不管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間不是很足 可能只是先丟著不管它吧

腳架不要裝 可以省(空間喔)
我也是這樣放 (腳架) 放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架不要裝 可以省(空間喔)
我也是這樣放 (腳架) 放一堆

剛剛爬了一下文 根據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057893880.html 上的資料說明
A201P1 與 A190E3 可共用 於是我將另一組PI+AD組裝上了
答案揭曉:............亮線一樣存在 還是固定位置 真的是面板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爬了一下文 根據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057893880.html 上的資料說明
A201P1 與 A ...

難怪您那晚 還沒睡
就是在(玩)這個喔
現在(明白)沒有(救)了
學個經驗不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怪您那晚 還沒睡
就是在(玩)這個喔
現在(明白)沒有(救)了

沒辦法 習慣晚睡了 又一直想找出真正問題在那 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辦法 習慣晚睡了 又一直想找出真正問題在那 所以...

賺到(經驗)也是不錯喔
這個是無價的(資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賺到(經驗)也是不錯喔
這個是無價的(資產)

有點給它不死心 再來簽約下去 又更忙了~ 找時間來找找那顆EB1 換換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點給它不死心 再來簽約下去 又更忙了~ 找時間來找找那顆EB1 換換看

找不到 我看有沒有
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 我看有沒有
可以拆

可以順便幫我看看有沒有KLT-3251的電視盒嗎
我裝上去後 總是有幾台 會出現雜訊 但是其他電視又沒這問題
電視盒裡面有幾顆電容爆了 更換後情形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順便幫我看看有沒有KLT-3251的電視盒嗎
我裝上去後 總是有幾台 會出現雜訊 但是其他電視又沒這問 ...

有喔 我有電視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架不要裝 可以省(空間喔)
我也是這樣放 (腳架) 放一堆

大大 問一下你有用過 屏線熱壓頭 修復過這種問題嗎?
我用 Google 查了一下 對面的人都說沒用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問一下你有用過 屏線熱壓頭 修復過這種問題嗎?
我用 Google 查了一下 對面的人都說沒用處  ...

可以用但維修成功機會少
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維修成功機會少
不太好用

嗯嗯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問一下你有用過 屏線熱壓頭 修復過這種問題嗎?
我用 Google 查了一下 對面的人都說沒用處  ...

的確是完全沒有用~~~我N年前有買一個

N年當初剛推出的時候,說的跟神一樣,買來實際測試,根本沒用

PS:"根本沒用" : 指無法修復亮線~~維持~~超過3個月以上
我要是不註解,又會有一些人來說東說西的

我試過很多不同瓦數銲槍結果多一樣殘廿,通常原本有亮線,用這個tool去熱壓,會OK的,通常沒多久就又會出現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還是不死心會想買一個來試試~~~那就買來玩吧! 你一定用完會很ga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確是完全沒有用~~~我N年前有買一個

N年當初剛推出的時候,說的跟神一樣,買來實際測試,根本沒用

哈哈 大大請放心 基本上同樣的東西我只會試一次 不會再買第2次

网友D:
這現象全亮線是可以修復的
不可修復的是『亮一半』『碎亮線』
重點是值不值得、去修復(練武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現象全亮線是可以修復的
不可修復的是『亮一半』『碎亮線』
重點是值不值得、去修復(練武功可以) ...

嗯 那該如何練? 從沒屋頂買來的 本來就是練功用
不然修一修 再賣一賣 還是會餓死
因為 時間就是金錢~ 花的時間沒賺回那些錢 會不夠吃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有換過及同樣經驗!
但我是看到那兩條排線推測及你告知的那個零件問題~便以得知
若要找此零件也不 ...

只可惜 我找其他的廢棄面板 都沒同樣EB1的元件可換看看 Google 關鍵字也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可惜 我找其他的廢棄面板 都沒同樣EB1的元件可換看看 Google 關鍵字也沒有  ...

我看~零件名稱不是EB1吧!
死馬當活馬醫~
找一樣規格的,拆下去,試試看!
試成了~就賺到
試敗了~學經驗
廢材就當殺肉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零件名稱不是EB1吧!
死馬當活馬醫~
找一樣規格的,拆下去,試試看!

不用這樣吧 大大~ 它現在還有監視器的作用
萬一醫不成 連畫面都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這樣吧 大大~ 它現在還有監視器的作用
萬一醫不成 連畫面都沒了  ...

你可以等它差不多的時候再弄.....
我又沒有說馬上.....

楼主:
請問 有人知道 A201P1上的 EB1或EBI元件是何東西 或有代用品?

位於 A201P1上的D1 元件上只寫EB1

位於 A201P1上的D1 元件上只寫EB1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 有人知道 A201P1上的 EB1或EBI元件是何東西 或有代用品?

D1~~應該是共陰蕭特基整流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應該是共陰蕭特基整流二極體

大大是否有相關規格說明 或代用品資訊 可提供一個購買方向
我想試試看行不行修護~

楼主:
經過測試 發現問題點 並作一下總結~
另煩請板主幫忙於標題加註(發現問題.面板排線斷) 好提供痞友爬文參考

1.亮線上方 面板連接玻璃處 位於中間接近黑色IC 排線斷線2根

以放大60倍顯微鏡 發現斷線處 因此機從Yahoo購買 自修時只修PI板 未拆過面板 而且斷線處位於面板鐵框內
十字起子插不進去的地方 由此判斷 該面板已被拆過 在拆除過程中 造成斷線

購回時所有問題點:

1.PI板損壞電容爆漿
EX:換掉電容

2.燈管老化
EX: 亮度調低時 燈管線產生震動 並與鋁箔共鳴 發出吱吱聲 調高亮度為最高則共震不見 拆開後燈管前端黑掉(無圖) 但液晶已壞 棄修~

3.液晶排線受損斷線
EX:外力造成 無解

本想從拍賣或無屋頂的地方買回來練功 承受的風險大真是大~ 認了

60倍放大圖

60倍放大圖

配合手機拍照

配合手機拍照

紅線處內部發現斷線

紅線處內部發現斷線

网友F:
這種情形也可能是上一維修者拆機時把工具捅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情形也可能是上一維修者拆機時把工具捅太深了

應該是上一維修者不會拆 拆這塊面板 也用不著把工具伸進去~
一不小心就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