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網路Hub電源供應器JTP0305A維修

楼主(2013-02-20):
請教各位大大
這個Power在停電過後來電後就掛了
無明顯燒毀痕跡
量測大的線圈AC側都量得到電壓
但是另一側都量不到電壓
請教有沒有可能是線圈燒毀了?

网友:
你應該先量高壓直流有沒有輸出
就是最大電容那兩點
這樣才能判斷

网友:
檢查pwm ic是否有在工作

网友:
AC端ok  DC無動作  :光偶請查一下看看

网友:
線圈燒毀會有很濃的漆燒焦味.用聞的用看的就可知到

网友:
停電後掛掉通常都是PWM IC電源濾波電容容量變小,
重新啟動時電容儲存電量無法讓PWM IC正常開始工作,
將板上小電解電容拆下來測量或乾脆換新試試看。

楼主:
感謝ysc大大,您說中了
手邊只有47u50v換掉原本47u25v就好了
上班後在來上架燒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ysc大大,您說中了
手邊只有47u50v換掉原本47u25v就好了
上班後在來上架燒機 ...

有過幾次這種經驗,所以猜中了.......

网友:
感謝YSC大經驗分享,手上也有一顆相同問題,趕緊來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