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量電容問題

楼主(2013-02-21):
這款儀器有標榜可以在線上測量電容,真是方便
不過我有個疑問,如果遇到並聯的電容(ex. 主機板上的CPU供電部分) ,一樣可以直接在板上測量嗎?
謝謝.

网友A:
可以量!!  看並聯幾顆,數值會很大!!  若顯示的有效值差太多,就是電容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量!!  看並聯幾顆,數值會很大!!  若顯示的有效值差太多,就是電容有問題了!! ...

所以一量測有問題
一樣需要全部請下來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一量測有問題
一樣需要全部請下來囉?

這是最穩當的!

話說回來,如果其中一顆有問題,這一批也該一起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