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關於ASUS VK191機型主板的MCU

楼主(2013-02-21):
由於『獅子魚』大大提供的此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43489-1-1.html
經過測試過程如下:
載入獅子魚大大提供的程序:

故障的ROM內容:

比較結果:

重新寫入,雖能成功,最後比較,還是有地址位出問題!

手上共計有3片,再拆焊另一ㄋ上燒韌體,
先做比較的結果,跟第一ㄎ同樣的地址位出問題:

重新寫入;比較都成功:

沒有此機種,只能電錶量測電壓變化如下圖:

再次焊入剛剛在比較時出問題的ROM,
一送電所測量結果,如下圖:

再次拆焊第3ㄋ,上燒韌體,
先做比較的結果,也是有地方出問題:

重新寫入;比較也都能成功:

測量結果就如上圖一樣:

個人覺得獅子魚大大提供的是正常可用的韌體

由於沒有實機可以測試,僅供參考~

再次謝謝獅子魚大大的提供~

网友:
這顆不是MCU吧?

25VF010A~~~這是EEPROM~
你可以把他當成電腦的BIOS
唯一不同的事,電腦上的BIOS是獨立一顆IC,然後會把DEFAULT SETTING或是COUSTER SETTING寫入位於南橋中的一個小區域(一般稱作CMOS)
而25VF010A則就是跟CMOS一樣,螢幕的MCU開機後會嘗是讀取EEPROM中的設定,假如讀到EMPTY就會反寫入(MCU程式碼中的預設值跟一些紀錄參數),如果你有去調整,則會去修改
除非這一顆24VF010A裡面存放的是供給MCU用的韌體(類似BIOS),所以這顆壞掉等同BIOS壞掉而無法開基

网友:
g540 改用新版的燒錄軟體成功機率比較大 但是是英文版

网友:
ATUN 獅子魚那軟體我確定是可以使用的,我有燒成功,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