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洗衣機W1105FW不動作(已解決)

楼主(2013-02-21):
東元洗衣機,按下起動鍵後,內槽迴轉盤不動,預約及脫水兩排燈號閃爍 未命名 -

网友A:
檢查水位檢知器是否端子接觸不良 把端子剪掉 使用銲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水位檢知器是否端子接觸不良 把端子剪掉 使用銲接法

更正,只有水位燈閃爍,結果是水位開關壞,謝謝qs82867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第一次知道有磁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只有水位燈閃爍,結果是水位開關壞,謝謝qs82867大指點!

好利害~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