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先鋒CLD-3070 LD機雷射頭好似不良還有救嗎

楼主(2013-02-21):
看LD碟還可以,機是可以自動轉碟另一面,但有時不可以自動轉另一面看,
聽CD有時讀到碟有時讀不到,已清潔光頭都是這樣
若雷射頭老化有得修理嗎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
雷射頭功率夠嗎
不知你有無測試儀器
會修這種機器台灣很少
這機器會調的真的很少
想到我以前為修這類東西看了一堆電路圖----------------真

网友:
現在還買的到LD碟片嗎?

楼主:
圖上VR401是功率電位器嗎,若調一下可有作用

网友:
頭不便宜QQ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上VR401是功率電位器嗎,若調一下可有作用

這我記的不可亂調的
修這基本要測試片
機器要進入測試模式
按規格書下去調
以前都是這樣修的
如沒工具跟本靠運氣
最後還是會被客戶退貨
以前這些工具都是公司提供的-------------
如果沒示波器------------------跟本是太困難

网友:
這已是古董,我的LD也躺了好久.

网友:
圖上VR401是功率電位器嗎,若調一下可有作用
這不會跑掉
基本都是座的問題----------------沒歪要調他幹什麼----

网友A:
先量VR401的電阻(設定)值;再微調VR401 (以電表量測電阻變化),再試一試,讀碟;有效否!?
DIY麻! 除非有圖可研究;或追蹤一下電路。 這是簡單可測試的,測試不成功也可恢復原狀! 何樂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VR401的電阻(設定)值;再微調VR401 (以電表量測電阻變化),再試一試,讀碟;有效否!?
DIY麻! 除非有圖 ...

也沒錯diy
要調那個我也猜測一下
看雷射頭旁有個小vr調一下看能不能救
這是調雷射功率的--不要調太多最多不要超過原來20度
如不會好就是雷射頭故障機率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單片LD,不知型號
改天去庫房翻出來跑看看~
老機都沒在雷色頭旁貼警語: 眼睛不可直視雷射光

网友:
雷射頭老化調整RF OUT 網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量VR401的電阻(設定)值;再微調VR401 (以電表量測電阻變化),再試一試,讀碟;有效否!?
DIY麻! 除非有圖 ...

VR401 已經說明在板子上了 "TILT"!! 不是調這個吧!! 因為雷射頭有聚焦在一個焦平面上上面會有4個感測器這個VR應該是調他的傾斜吧! 讀寫頭旁邊有一個VR是不是那一個調整LED的電流大小的...

网友:
一般都是要先測試雷射功率
標準後再做下一步測試-------------

网友:
但有時不可以自動轉另一面看,
你把雷射頭又邊有一個像發光二級體----------在弄乾淨--還有看有沒有跑掉位置
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401 已經說明在板子上了 "TILT"!! 不是調這個吧!! 因為雷射頭有聚焦在一個焦平面上上面會有4個感測器這 ...

加油!
先量電阻值,再微調雷射頭旁的VR.

网友:
以我的經驗.就算提高功率也撐不了多久.不過要買到新品也很難了.

网友:
我家的dvd player跟家庭劇院我也都是用轉功率的
雖然當時沒有量測數據就直接轉
不過也用到現在2年了吧

網路文章參考
雷射頭調整
雷射頭維修

网友:
如雷射頭真的壞了
一般也無法處理
也沒價值處理
因為真需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