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843與UC3842討論

楼主(2013-02-21):
請問SG3843和UC3842前者的啟動電壓為8.5V,關閉電壓為7.6V,後者的啟動電壓為16V,關閉電壓為10V.
兩個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換,
原本POWER設計用SG3843,POWER輸出端無輸出,
但是用UC3842代用,POWER輸出端輸出正常,
再換回SG3843,POWER輸出端無輸出,
啟動電壓不一樣,UC3842為何會動作呢?

网友:
原本不能動作
就是故障
代用並無意義
查原本故障原因吧

网友:
不同廠牌的零件,參數會不一樣 (VCC只是其中一項參數)
建議你還是以相同廠牌相同型號較為保險

网友:
開啟電壓的高低,一般取自一次測的輔助線圈電壓,此電壓越高,表示變壓器輸出電壓為越高.依此現象分析,電路中某零件已異常,導致其無法於較低偏壓下正常工作.

网友:
1.另啟動電壓雖不一樣,但因輸出端的取樣電壓是一樣的,所以最終輸出電壓還是一樣的.
2.在無法確認故障問題時,依經驗及分析,3842是可替代3843的.

网友:
查一下Pin6輸出腳至MOS管G腳間的元件(電阻/電容是否異常,以致不足以推動MOS管).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討論~
小弟再研究一下~

网友:
有些歷史要解說一下..
UC3842(含UC384X) 在推出的時代非常早  ,  當時世界上各國組織並未對電子產品有綠色節能需求概念 ,
等到綠色節能要求 限制待機模式要小於?瓦 (隨時代演變 愈來愈嚴苛) , UC384X就被時代淘汰  ,

崇貿的SG3843 推出時  ,  是特別針對綠色節能模式加強開發  ,
      在輕負載(或空負載)時會自行變頻切換降低工作頻率  ,  待機模式降低工作頻率耗電降低

       以 COMP 腳位電壓LEVEL 得知負載輕重 決定是否切換綠色節能模式
       崇貿已被FAIRCHILD買下 現在的SG384X 都是FAIRCHILD 出品

以下只是我的猜想  並未實証...

我的猜想可能是 那個SG3843 的 VCC外部濾波電容 ,  已經快完蛋了 ,  蓄積電荷能力變差 (容量減/ESR增/DF差)
在上述  [...輕負載(或空負載)時會自行變頻切換降低工作頻率...]
降低工作頻率  連帶使得VCC外部(故障的)濾波電容  電壓充電不足

為何UC3842 卻可以工作  ... ...  因為UC384X一直工作在固定的工作頻率  ,    VCC濾波電容  充電電壓暫時得以維持

這顆VCC外部濾波電容  在這類電路應用已經是惡名昭彰的慣犯
最可惡的原因:它外觀正常還不會凸腹爆漿給你看  , 故障機率不高不低  , 讓人警覺性降低

另一的懷疑方向原理同上 ,  就是限流電阻
   變壓器繞組->整流二極體--> 限流電阻 -->到這顆VCC外部濾波電容
這顆 限流電阻 若是變質(電阻值大)
使得低工作頻率  VCC外部濾波電容  電壓充電不足
        高工作頻率  VCC外部濾波電容  充電電壓暫時得以維持工作

懶得找SG3843的DATA SHEET ,  以其它同類 IC的DATA SHEET 剪輯 見紅框
這類IC直到現今幾乎都是以UC384X為PWM核心基礎改進

网友:
曾經在紅框電容與IC之VCC間斷開,串連一個開關。
1. 開關先ON時,此外接的電源供應器無電壓輸出,量測紅框電容電壓較低。
2. 開關先OFF時,量測紅框電容電壓可緩慢提升,當電壓高一些時將上述開關ON,電源供應器正常,有電壓輸出。紅框電容電壓也較(1.)高  後來這個電源供應器就多了個開關和一張使用說明貼紙。(朋友的)
那時也曾認為是板主所說的R與C問題(曾嘗試C稍加大或減小,都無效:  電壓無法提升!);
當時私底下認為可能是IC內部的問題( 或許是ZD稽納洩漏電流稍大??...猜測).

另外當時的另一個疑問:
印象中好像沒有看到圖中VCC上方垂直的電阻,當時還納悶何以紅框電容電壓可以緩慢提升!?
猜測是LC諧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