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莊頭北AS-269

楼主(2013-02-21):
我自己有同型熱水器已經修復,過程如下:
因0型環很小可DIY,首先找個厚度相當的橡皮墊圈,裁剪與原0型環相同尺寸後塞回原水盤位置再鎖上銅螺絲,用電鑽(鑽頭尺寸比頂針直徑小)打孔則可得同軸心之0型環,最後塗少許潤滑油,大功告成 。

网友:
有沒有圖片可以看啊.

网友:
有圖有真相阿

网友:
樓主您是頂針O型環漏水嗎,這顆內徑2.6MM-2.7MM,小弟跑遍各機械五金材料行都找不到,最小顆只有2.8MM

不過小弟上次發現固定頂針的大螺帽沒鎖緊,頂針O型環也會漏水,不一定要換新品

楼主:
[維修實例] 莊頭北AS-269.pdf (199.67 KB, 下載次數: 225)

网友:
請問那個水盤頂針的頂針部分與底下圓盤部分是被焊接固定住的或是插住而已?
在下家裡的頂針部分與底下圓盤部分已經分離,不知這樣正不正常....

楼主:
水盤頂針的頂針部分與底下圓盤部分是固定的,若分離或鬆動表不正常也就是故障無法水點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盤頂針的頂針部分與底下圓盤部分是固定的,若分離或鬆動表不正常也就是故障無法水點火。 ...

感謝您的回答.
目前在下家裡的是鬆動的,但是沒有無法點火的問題,只有稍微會漏水的問題.